[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13章 SupportFunctions的使用(一)

楼主(2015-03-24):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13章 SupportFunctions的使用(一)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支持函数中的数据拷贝,数据赋值和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
13.1 数据拷贝 Copy
13.2 数据填充 Fill
13.3 浮点数转定点数 Float to Fix
13.4 总结

13.1 数据拷贝Copy

这部分函数用于数据拷贝,公式描述如下:
    pDst[n] = pSrc[n];   0 <= n < blockSize.

13.1.1 arm_copy_f32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opy_f32(float32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3.1.2 arm_copy_q31

此函数的使用比较简单,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opy_q31(q31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3.1.3 arm_copy_q15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opy_q15(q15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3.1.4 arm_copy_q7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opy_q7(q7_t * pSrc, 7_t * pDst, 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13.1.5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的数据拷贝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Copy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Copy
*    功能说明: 数据拷贝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Copy(void)
{
float32_t pSrc[10] = {0.6557,  0.0357,  0.8491,  0.9340, 0.6787,  0.7577,  0.7431,  0.3922,  0.6555,  0.1712};
float32_t pDst[10];
uint32_t pIndex;
q31_t pSrc1[10];
q31_t pDst1[10];
q15_t pSrc2[10];
q15_t pDst2[10];
q7_t pSrc3[10];
q7_t pDst3[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pSrc[%d] = %f\r\n", pIndex, pSrc[pIndex]);
}
arm_copy_f32(pSrc, pDst,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copy_f32: pDst[%d] = %f\r\n", pIndex, pDst[pIndex]);
}
/*****************************************************************/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1[pIndex] = rand();
printf("pSrc1[%d] = %d\r\n", pIndex, pSrc1[pIndex]);
}
arm_copy_q31(pSrc1,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copy_q31: pDst1[%d] = %d\r\n", pIndex, pDst1[pIndex]);
}
/*****************************************************************/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2[pIndex] = rand()%32768;
printf("pSrc2[%d] = %d\r\n", pIndex, pSrc2[pIndex]);
}
arm_copy_q15(pSrc2,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copy_q15: pDst2[%d] = %d\r\n", pIndex, pDst2[pIndex]);
}
/*****************************************************************/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Src3[pIndex] = rand()%128;
printf("pSrc3[%d] = %d\r\n", pIndex, pSrc3[pIndex]);
}
arm_copy_q7(pSrc3, pDst3,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copy_q7: pDst3[%d] = %d\r\n", pIndex, pDst3[pIndex]);
}
/*****************************************************************/
printf("******************************************************************\r\n");
}

楼主:
13.2 数据填充Fill

这部分函数用于数据填充,公式描述如下:
    pDst[n] = value;   0 <= n < blockSize.

13.2.1 arm_fill_f32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ill_f32(float32_t value,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value input value to be filled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output vector

13.2.2 arm_fill_q31

此函数的使用比较简单,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ill_q31(q31_t value, q31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value input value to be filled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output vector

13.2.3 arm_fill_q15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ill_q15(q15_t value,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value input value to be filled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output vector

13.2.4 arm_fill_q7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ill_q7(q7_t value, q7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value input value to be filled
     [out]      *pDst points to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output vector

13.2.5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的数据填充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2, 串口打印函数DSP_Fill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Fill
*    功能说明: 数据填充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Fill(void)
{
float32_t pDst[10];
uint32_t pIndex;
q31_t pDst1[10];
q15_t pDst2[10];
q7_t pDst3[10];
arm_fill_f32(3.33f, pDst,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ill_f32: pDst[%d] = %f\\r\\n", pIndex, pDst[pIndex]);
}
/*****************************************************************/
arm_fill_q31(0x11111111,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ill_q31: pDst1[%d] = %x\\r\\n", pIndex, pDst1[pIndex]);
}
/*****************************************************************/
arm_fill_q15(0x1111,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ill_q15: pDst2[%d] = %x\\r\\n", pIndex, pDst2[pIndex]);
}
/*****************************************************************/
arm_fill_q7(0x11, pDst3,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ill_q7: pDst3[%d] = %x\\r\\n", pIndex, pDst3[pIndex]);
}
/*****************************************************************/
printf("******************************************************************\\r\\n");
}

楼主:
13.4 浮点数转定点数Float to Fix

13.4.1 arm_float_to_q31

公式描述:
    pDst[n] = (q31_t)(pSrc[n] * 214748364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loat_to_q31(float32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31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注意事项:
    1. 这个函数使用了饱和运算。
    2. 输出结果的范围是[0x80000000 0x7FFFFFFF]

13.4.2 arm_float_to_q15

公式描述:
    pDst[n] = (q15_t)(pSrc[n] * 3276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loat_to_q15(float32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15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注意事项:
    1. 这个函数使用了饱和运算。
    2. 输出结果的范围是[0x8000 0x7FFF]

13.4.3 arm_float_to_q7

公式描述:
    pDst[n] = (q7_t)(pSrc[n] * 128);   0 <= n < blockSize.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float_to_q7(float32_t * pSrc, q7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参数定义:
    [in]    *pSrc     points to the floating-point input vector
    [out]  *pDst     points to the Q7 output vector
    [in]    blockSize length of the input vector
注意事项:
    1. 这个函数使用了饱和运算。
    2. 输出结果的范围是[0x80 0x7F]

13.4.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SupportFunctions中的浮点数转定点数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3, 串口打印函数DSP_FloatToFix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FloatToFix
*    功能说明: 浮点数转定点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FloatToFix(void)
{
float32_t pSrc[10] = {0.6557,  0.0357,  0.8491,  0.9340, 0.6787,  0.7577,  0.7431,  0.3922,  0.6555,  0.1712};
uint32_t pIndex;
q31_t pDst1[10];
q15_t pDst2[10];
q7_t pDst3[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pSrc[%d] = %f\\r\\n", pIndex, pSrc[pIndex]);
}
/*****************************************************************/
arm_float_to_q31(pSrc, pDst1,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loat_to_q31: pDst[%d] = %d\\r\\n", pIndex, pDst1[pIndex]);
}
/*****************************************************************/
arm_float_to_q15(pSrc, pDst2,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loat_to_q15: pDst1[%d] = %d\\r\\n", pIndex, pDst2[pIndex]);
}
/*****************************************************************/
arm_float_to_q7(pSrc, pDst3, 10);
for(pIndex = 0; pIndex < 10; pIndex++)
{
printf("arm_float_to_q7: pDst2[%d] = %d\\r\\n", pIndex, pDst3[pIndex]);
}
/*****************************************************************/
printf("******************************************************************\\r\\n");
}

13.4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这些函数源码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