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stemwin移植时,GUIDRV_Template.c文件中_DrawBitLine16BPP里的U16 const GUI_

楼主(2015-03-27):
移植stemwin时,发现显示总有瑕疵,后来将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中的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修改为U16 const  * p,问题就解决了。

这原先的定义实在是看不明白,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恳请了解的大能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
什么瑕疵,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瑕疵,有警告?

没有警告。瑕疵就是有的地方会出现黑线,有些画面,比如绘制曲线的时候,有的曲线控件刷不出来,比较怪异。
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定义我就没有看明白,为什么在const前后各有一个类型定义?没有见到过这种用法,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警告。瑕疵就是有的地方会出现黑线,有些画面,比如绘制曲线的时候,有的曲线控件刷不出来,比较怪异。
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定义我就没有看明白,为什么在const前后各有一个类型定义?没有见到过这种用法,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居然还有这种诡异问题,你用的是RA8875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诡异问题,你用的是RA8875屏?

是的,不过没有用触摸屏,也就不存在冲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没有用触摸屏,也就不存在中断打断的问题

你是不是也用触摸了,触摸ADC是用RA8875本身自带ADC采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触摸和屏操作都要用到FSMC接口,会冲突的,所以就会出现一道一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用触摸了,触摸ADC是用RA8875本身自带ADC采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触摸和屏操作都要用到FSMC接口,会冲突的,所以就会出现一道一道的情况。

囧,eric回答都不看内容的啊,没有用触摸屏,是使用按键进行操作的,没有使能ra8875的adc采样。
再说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就不可能通过更改数据类型的定义就解决问题的。
我当初怀疑是数据类型的定义有冲突,更改了之后的确是解决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原来的那个定义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囧,eric回答都不看内容的啊,没有用触摸屏,是使用按键进行操作的,没有使能ra8875的adc采样。
再说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就不可能通过更改数据类型的定义就解决问题的。
我当初怀疑是数据类型的定义有冲突,更改了之后的确是解决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原来的那个定义方式是什么意思。
sorry,没看你下面的回复。

我们的就是官方原来的配置也没有问题:

你的代码是不是做优化了,另外你用的是那个库版本,全称是什么,主要是我在升级emWin5.26的时候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没看你下面的回复。

.......
eric2013好勤快的,
可能咱们遇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是从st官网下载的stemwin V1.1.2,使用了其中的STemWin522_CM3_OS_Keil.lib。5.26的版本哪里可以下载?

另外,调试一直都是用的 level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2013好勤快的,
可能咱们遇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是从st官网下载的stemwin V1.1.2,使用了其中的STemWin522_CM3_OS_Keil.lib。5.26的版本哪里可以下载?

另外,调试一直都是用的 level 0.

网友:
可以在STM32CubeF1里面下载用于CM3内核的库。现在都在Cube里面做更新了,单独的那个stemwin V1.1.2一直没有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