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17章 ComplexMathFunctions的使用(一)

楼主(2015-03-28):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17章 ComplexMathFunctions的使用(一)

    本期教程主要讲解复数运算中的共轭,点乘和模的求解(什么是复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这个很重要,在后面FFT等算法的处理时都要用到,印象不深的同学需要简单的补充下高数知识)。
    17.1 复数共轭运算 ComplexConj
    17.2 复数点乘 ComplexDotProduct
    17.3 复数求模 ComplexMag
    17.4 总结

17.1 复数共轭运算 ComplexConj

17.1.1 arm_cmplx_conj_f32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2*n)+0)] = pSrc[(2*n)+0];     // 实部
             pDst[(2*n)+1)] = -pSrc[(2*n)+1];    // 虚部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conj_f32(float32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   points to the input vector
    *pDst   points to the out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
      (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函数的输出结果pDst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储的。

17.1.2 arm_cmplx_conj_q31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2*n)+0)] = pSrc[(2*n)+0];     // 实部
            pDst[(2*n)+1)] = -pSrc[(2*n)+1];    // 虚部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conj_q31(q31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   points to the input vector
    *pDst   points to the out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
      (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函数的输出结果pDst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储的。
    2. 这个函数使用了饱和运算。
    3. 数值0x80000000由于饱和运算将变成0x7FFFFFFF

17.1.3 arm_cmplx_conj_q15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2*n)+0)] = pSrc[(2*n)+0];     // 实部
            pDst[(2*n)+1)] = -pSrc[(2*n)+1];    // 虚部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conj_q15(q15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   points to the input vector
    *pDst   points to the out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
      (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函数的输出结果pDst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储的。
    2. 这个函数使用了饱和运算。
    3. 数值0x8000由于饱和运算将变成0x7FFF

17.1.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ComplexMathFunctions中复数共轭的求解(首先大家要明白什么是复数共轭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CONJ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CONJ
*    功能说明: 浮点数复数共轭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CONJ(void)
{
uint8_t i;
float32_t pSrc[10] = {1.1f, 1.1f, 2.1f, 2.1f, 3.1f, 3.1f, 4.1f, 4.1f, 5.1f, 5.1f};
float32_t pDst[10];
q31_t pSrc1[10] = {1, 1, 2, 2, 3, 3, 4, 4, 5, 5};
q31_t pDst1[10];
q15_t pSrc2[10] = {1, 1, 2, 2, 3, 3, 4, 4, 5, 5};
q15_t pDst2[10];
/***浮点数共轭*******************************************************************************/
arm_cmplx_conj_f32(pSrc, pDst, 5);
printf("***浮点数共轭********************************************\r\n");
for(i = 0; i < 5; i++)                                                                           (1)
{
printf("pSrc[%d] = %f %fj    pDst[%d] = %f %fj\r\n", i,  pSrc[2*i], pSrc[2*i+1], i, pDst[2*i],
pDst[2*i+1]);
}
/***定点数共轭Q31*******************************************************************************/
printf("***定点数共轭Q31*****************************************\r\n");                         (2)
arm_cmplx_conj_q31(pSrc1, pDst1, 5);
for(i = 0; i < 5; i++)
{
printf("pSrc1[%d] = %d %dj    pDst1[%d] = %d %dj\r\n", i,  pSrc1[2*i], pSrc1[2*i+1], i, pDst1[2*i], pDst1[2*i+1]);
}
/***定点数共轭Q15*******************************************************************************/
printf("***定点数共轭Q15*****************************************\r\n");
arm_cmplx_conj_q15(pSrc2, pDst2, 5);
for(i = 0; i < 5; i++)                                                                           (3)
{
printf("pSrc2[%d] = %d %dj    pDst2[%d] = %d %dj\r\n", i,  pSrc2[2*i], pSrc2[2*i+1], i, pDst2[2*i], pDst2[2*i+1]);
}
}

1. 这里先简单的普及一下复数共轭的基础知识,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来自wiki百科):
在数学中,复数复共轭(常简称共轭)是对虚部变号的运算,因此一个复数
    举例明之:
    在复数的极坐标表法下,复共轭写成
     这点可以透过欧拉公式验证
将复数理解为复平面,则复共轭无非是对实轴的反射。复数  的复共轭有时也表为
    下面再说一下如何在matlab上面共轭复数。比如我们要求解数组a = [1+2j 2+2j 3+3j j]的共轭复数:

2. Q31格式定点数的共轭求解。
3. Q15格式定点数的共轭求解。

楼主:
17.2 复数点乘 ComplexDotProduct

17.2.1 arm_cmplx_dot_prod_f32

公式描述:
    realResult=0;
    imagResult=0;
    for(n=0; n<numSamples; n++) {
            realResult += pSrcA[(2*n)+0]*pSrcB[(2*n)+0] - pSrcA[(2*n)+1]*pSrcB[(2*n)+1];
            imagResult += pSrcA[(2*n)+0]*pSrcB[(2*n)+1] + pSrcA[(2*n)+1]*pSrcB[(2*n)+0];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dot_prod_f32(float32_t * pSrcA, float32_t * pSrcB, uint32_t numSamples,
                                     float32_t * realResult, float32_t * imagResult)
参数定义:
    *pSrcA    points to the first input vector
    *pSrcB    points to the second in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realResult   real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imagResult imaginary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输出结果的实部和虚部是分开的。

17.2.2 arm_cmplx_dot_prod_q31

公式描述:
    realResult=0;
    imagResult=0;
    for(n=0; n<numSamples; n++) {
            realResult += pSrcA[(2*n)+0]*pSrcB[(2*n)+0] - pSrcA[(2*n)+1]*pSrcB[(2*n)+1];
            imagResult += pSrcA[(2*n)+0]*pSrcB[(2*n)+1] + pSrcA[(2*n)+1]*pSrcB[(2*n)+0];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dot_prod_q31(q31_t * pSrcA, q31_t * pSrcB, uint32_t numSamples,
                                       q63_t * realResult, q63_t * imagResult)
参数定义:
    *pSrcA    points to the first input vector
    *pSrcB    points to the second in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realResult   real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imagResult imaginary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注意事项:
    1. 这个函数的内部使用了64累加器,1.31格式数据乘以1.31格式数据结果就是2.62格式,这里我们将所得结果右移14位,那么数据就是16.48格式。由于加数是不支持饱和运算,所以只要numSamples的个数小于32768就不会有溢出的危险。
    2.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输出结果的实部和虚部是分开的。

17.2.3 arm_cmplx_dot_prod_q15

公式描述:
    realResult=0;
    imagResult=0;
    for(n=0; n<numSamples; n++) {
            realResult += pSrcA[(2*n)+0]*pSrcB[(2*n)+0] - pSrcA[(2*n)+1]*pSrcB[(2*n)+1];
            imagResult += pSrcA[(2*n)+0]*pSrcB[(2*n)+1] + pSrcA[(2*n)+1]*pSrcB[(2*n)+0];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dot_prod_q15(q15_t * pSrcA, q15_t * pSrcB, uint32_t numSamples,
                                          q31_t * realResult, q31_t * imagResult)
参数定义:
    *pSrcA    points to the first input vector
    *pSrcB    points to the second in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realResult   real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imagResult imaginary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注意事项:
    1. 这个函数的内部使用了64累加器,1.31格式数据乘以1.31格式数据结果就是2.62格式,这里我们将所得结果右移14位,那么数据就是16.48格式。由于加数是不支持饱和运算,所以只要numSamples的个数小于32768就不会有溢出的危险。
    2.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输出结果的实部和虚部是分开的。

17.2.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ComplexMathFunctions中复数点乘的实现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2, 串口打印函数DSP_CmplxDotProduct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CmplxDotProduct
*    功能说明: 浮点数cos和sin计算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CmplxDotProduct(void)
{
uint8_t i;
float32_t pSrcA[10] = {1.1f, 1.1f, 2.1f, 2.1f, 3.1f, 3.1f, 4.1f, 4.1f, 5.1f, 5.1f};
float32_t pSrcB[10] = {1.1f, 1.1f, 2.1f, 2.1f, 3.1f, 3.1f, 4.1f, 4.1f, 5.1f, 5.1f};
float32_t realResult;
float32_t imagResult;
q31_t pSrcA1[10] = {1*268435456, 1*268435456, 2*268435456, 2*268435456, 3*268435456, 3*268435456,
                    4*268435456, 4*268435456, 5*268435456, 5*268435456};
q31_t pSrcB1[10] = {1*268435456, 1*268435456, 2*268435456, 2*268435456, 3*268435456, 3*268435456,
                    4*268435456, 4*268435456, 5*268435456, 5*268435456};
q63_t realResult1;
q63_t imagResult1;
q15_t pSrcA2[1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q15_t pSrcB2[1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q31_t realResult2;
q31_t imagResult2;
/***浮点数点乘*******************************************************************************/
arm_cmplx_dot_prod_f32(pSrcA, pSrcB, 5, &realResult, &imagResult);                                (1)
printf("arm_cmplx_dot_prod_f32:realResult = %f    imagResult = %f\\r\\n", realResult, imagResult);
/***定点数点乘Q31*******************************************************************************/
arm_cmplx_dot_prod_q31(pSrcA1, pSrcB1, 5, &realResult1, &imagResult1);                            (2)
printf("arm_cmplx_dot_prod_q31:realResult1 = %lld    imagResult1 = %lld\\r\\n", realResult1, imagResult1);
/***定点数点乘Q15*******************************************************************************/
arm_cmplx_dot_prod_q15(pSrcA2, pSrcB2, 5, &realResult2, &imagResult2);                            (3)
printf("arm_cmplx_dot_prod_q15:realResult2 = %d    imagResult2 = %d\\r\\n", realResult2, imagResult2);
}

1. 讲解复数的点乘以前,要明白简单的复数乘法的实现,也就是前面的那个公式描述:
    realResult=0;
    imagResult=0;
    for(n=0; n<numSamples; n++) {
            realResult += pSrcA[(2*n)+0]*pSrcB[(2*n)+0] - pSrcA[(2*n)+1]*pSrcB[(2*n)+1];
            imagResult += pSrcA[(2*n)+0]*pSrcB[(2*n)+1] + pSrcA[(2*n)+1]*pSrcB[(2*n)+0];
     }
    用代数式来表示复数乘法就是:
       (a+bi)(c+di)=(ac-bd)+(ad+bc)i
    这里求解的是浮点数的点乘。
2. Q31格式定点数的点乘。
3. Q15格式定点数的点乘。

楼主:
17.3 复数求模 ComplexMag

17.3.1 arm_cmplx_mag_f32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n] = sqrt(pSrc[(2*n)+0]^2 + pSrc[(2*n)+1]^2);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mag_f32(float32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A    points to the first input vector
    *pSrcB    points to the second in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each vector
    *realResult   real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imagResult imaginary part of the result returned here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

17.3.2 arm_cmplx_mag_q31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n] = sqrt(pSrc[(2*n)+0]^2 + pSrc[(2*n)+1]^2);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mag_q31(q31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input vector
    *pDst       points to the real out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the input vector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
    2. 1.31格式的数据乘1.31格式的数据,并经过移位处理后结果是2.30格式。

17.3.3 arm_cmplx_mag_q15

公式描述:
    for(n=0; n<numSamples; n++) {
           pDst[n] = sqrt(pSrc[(2*n)+0]^2 + pSrc[(2*n)+1]^2);
     }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mplx_mag_q31(q31_t * pSrc, q31_t * pDst, uint32_t numSamples)
参数定义: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input vector
    *pDst       points to the real output vector
    numSamples number of complex samples in the input vector
注意事项:
    1. 数组pSrc和pDst中存储的数据格式是(实部,虚部,实部,虚部……………),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存储数据,比如数据1-j,j,2+3j这个三个数在数组中的存储格式就是:pSrc[6] = {1, -1, 0, 1, 2, 3}。(注意第三个数据是0)。
    2. 1.15格式的数据乘1.15格式的数据,并经过移位处理后结果是2.14格式。

17.3.4 实例讲解

实验目的:
   1. 学习ComplexMathFunctions中复数的求模。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3, 串口打印函数DSP_CmplxMag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CmplxMag
*    功能说明: 浮点数cos和sin计算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CmplxMag(void)
{
uint8_t i;
float32_t pSrc[10] = {1.1f, 1.1f, 2.1f, 2.1f, 3.1f, 3.1f, 4.1f, 4.1f, 5.1f, 5.1f};
float32_t pDst[10];
q31_t pSrc1[10] = {1*268435456, 1*268435456, 2*268435456, 2*268435456, 3*268435456, 3*268435456,
                    4*268435456, 4*268435456, 5*268435456, 5*268435456};
q31_t pDst1[10];
q15_t pSrc2[1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q15_t pDst2[10];
/***浮点数求模*******************************************************************************/
arm_cmplx_mag_f32(pSrc, pDst, 5);                                                               (1)
for(i = 0; i < 5; i++)
{
printf("pDst[%d] = %f\\r\\n", i, pDst[i]);
}
/***定点数求模Q31*******************************************************************************/
arm_cmplx_mag_q31(pSrc1, pDst1, 5);                                                             (2)
for(i = 0; i < 5; i++)
{
printf("pDst1[%d] = %d\\r\\n", i, pDst1[i]);
}
/***定点数求模Q15*******************************************************************************/
arm_cmplx_mag_q15(pSrc2, pDst2, 5);                                                             (3)
for(i = 0; i < 5; i++)
{
printf("pDst2[%d] = %d\\r\\n", i, pDst2[i]);
}
}

1. 跟前面的求共轭和求点乘一样,先普及一下复数如何求模,用代数式表示就是:
    a+bi,a和b是实数则模就是|a+bi|=√(a2+b2)
    这里求的是浮点数的模。
2. Q31格式定点数求模
3. Q15格式定点数求模

17.4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下算法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