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问题

楼主(2015-03-30):
小弟向坛内大牛求助:listview控件在添加行的时候不能显示,并且全部黑屏了。。。。是什么原因呢?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0[7] ={" "," "," "," "," "," "," " };
hlistv=LISTVIEW_Create(3,65,595,590,0,GUI_ID_LISTVIEW0,WM_CF_SHOW,0);

        hHeader=LISTVIEW_GetHeader(hlistv);
        HEADER_SetFont(hHeader,&GUI_FontHZ_SimSun_37);
      HEADER_SetHeight(hHeader,40);

        LISTVIEW_SetBkColor(hlistv,0,0x000000);
      LISTVIEW_SetTextColor(hlistv,0,0x00ff00);
      LISTVIEW_SetFont(hlistv,&GUI_Font32_ASCII);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142,"序号",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150,"实测值",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150,"阈值",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150,"报警",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for(i = 0; i < NUM; i++)
       {
        LISTVIEW_AddRow(hlistv, (GUI_ConstString *)_lvTable_00);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 0, i, "1");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 1, i, "4");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 2, i, "3");
        LISTVIEW_SetItemText(hlistv, 3, i, "2");
       }

网友:
检测下这种字体在别的控件上能正常的显示不GUI_FontHZ_SimSun_37。

另外楼主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

楼主:
试过可以显示。。。。再小白一下:Listview控件内部的某个内容可以通过触摸输入方式修改保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可以显示。。。。再小白一下:Listview控件内部的某个内容可以通过触摸输入方式修改保存不?

具体我还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能聚焦的某一个选项不,我看手册应该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我还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能聚焦的某一个选项不,我看手册应该是不支持。

那我有100多行*3列的数据,需要随时修改某一个元素,不能用listview,难道要用edit吗?请你给我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有100多行*3列的数据,需要随时修改某一个元素,不能用listview,难道要用edit吗?请你给我个思路

edit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没问题。

我参照你的程序写了。。。单个添加listview行显示没有问题(任何字体),但是一加上for循环就黑屏了,这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没问题。

还有就是,我for循环里写5行就可以,超过5(i>5)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for循环里写5行就可以,超过5(i>5)就黑屏了

动态内存小了,加大emWin动态内存,在GUIConf.C文件里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内存小了,加大emWin动态内存,在GUIConf.C文件里面配置。

42K都刷不出来啊。。。总共64K的RAM,分了42K给GUI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