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检测一个按键非阻塞状态程序如何理解???
wewe

楼主(2015-03-31):
*********************************************************************************************************
*    函 数 名: bsp_DetectButton
*    功能说明: 检测一个按键。非阻塞状态,必须被周期性的调用。
*    形    参:按键结构变量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DetectButton(BUTTON_T *_pBtn)
{
    /*   首先要检测所有按键初始化完成,即所有按键为弹起,即正常的状态   */

    /* 如果没有初始化按键函数,则报错
    if (_pBtn->IsKeyDownFunc == 0)
    {
        printf("Fault : DetectButton(), _pBtn->IsKeyDownFunc undefine");
    }
    */

    if (_pBtn->IsKeyDownFunc())       /*_pBtn->IsKeyDownFunc()首先检测按键的状态,返回1表示按下*/
    {
        if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如果滤波器计数器<滤波时间50mS*/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滤波时间50mS<=如果滤波器计数器<2倍滤波时间100mS时*/
        {
            _pBtn->Count++;            /*假如条件成立,这里为什么要自加???*/
        }
        else                        /*滤波计数器>=2倍的滤波时间时100mS*/
        {
            if (_pBtn->State == 0)    /*初始化后为0(表示为按下),条件成立*/
            {
                _pBtn->State = 1;    /*赋值1表示按下*/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if (_pBtn->KeyCodeDown > 0)     /*初始化后s_BtnUser.KeyCodeDown = KEY_DOWN_USER为1(枚举自增)*/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_pBtn->KeyCodeDown);      /*表示按键按下存入FIFO的s_Key.Buf[0]*/
                }
            }

            if (_pBtn->LongTime > 0)   /*长按时间初始化后为1000mS*/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如果长按计数器(没定义啊???)<长按时间*/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_pBtn->KeyCodeLong);
                    }
                }
                else
                {
                    if (_pBtn->RepeatSpeed > 0)
                    {
                        if (++_pBtn->RepeatCount >= _pBtn->RepeatSpeed)
                        {
                            _pBtn->RepeatCount = 0;
                            /* 常按键后,每隔10ms发送1个按键 */
                            bsp_PutKey(_pBtn->KeyCodeDown);
                        }
                    }
                }
            }
        }
    }
    else       /*_pBtn->IsKeyDownFunc()首先检测按键的状态,返回0表示弹起或者是为按下*/
    {
        if(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else if(_pBtn->Count != 0)
        {
            _pBtn->Count--;
        }
        else                   /*如果_pBtn->Count=0,即滤波计数器为0*/
        {
            if (_pBtn->State == 1)
            {
                _pBtn->State = 0;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if (_pBtn->KeyCodeUp > 0)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_pBtn->KeyCodeUp);
                }
            }
        }

        _pBtn->LongCount = 0;
        _pBtn->RepeatCount = 0;
    }
}

第一个问题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滤波时间50mS<=如果滤波器计数器<2倍滤波时间100mS时*/
        {
            _pBtn->Count++;            /*假如条件成立,这里为什么要自加???*/
        }

第二个问题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这里我怎么感觉是大于100mS才认为有效啊???

else                        /*滤波计数器>=2倍的滤波时间时100mS*/
        {
            if (_pBtn->State == 0)    /*初始化后为0(表示为按下),条件成立*/
            {
                _pBtn->State = 1;    /*赋值1表示按下*/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if (_pBtn->KeyCodeDown > 0)     /*初始化后s_BtnUser.KeyCodeDown = KEY_DOWN_USER为1(枚举自增)*/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_pBtn->KeyCodeDown);      /*表示按键按下存入FIFO的s_Key.Buf[0]*/
                }
            }
爱好&偏执

网友:
从_pBtn->FilterTime 到2 * _pBtn->FilterTime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_pBtn->FilterTime 到2 * _pBtn->FilterTime计数

感谢,指点,我在琢磨一下
爱好&偏执

楼主:
爱好&偏执

楼主:
_pBtn->FilterTime  到  2 * _pBtn->FilterTime计数    这段时间是滤波+检测按键的有效性(按下的持续时间)?这样理解感觉合理
爱好&偏执

网友:
_pBtn->Count 的初始赋值就是 _pBtn->FilterTime;  这么做是为了方便程序代码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_pBtn->Count 的初始赋值就是 _pBtn->FilterTime;  这么做是为了方便程序代码的处理。

好的,我明白点啦!谢谢您
爱好&偏执

楼主: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滤波时间50mS<=如果滤波器计数器<2倍滤波时间100mS时*/
        {
            _pBtn->Count++;
        }

这段代码就是实现按键检测的,时间为50mS
爱好&偏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滤波时间50mS<=如果滤波器计数器<2倍滤波时间100mS时*/
        {
&nb ..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7-05-16):
引用 网友B:
[内容隐藏]

edfwed

网友C(2022-04-23):
我也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点不明白

可以看视频教程学习。

10、视频教程第10期:STM32H7的GPIO专题,非阻塞式驱动编程思想,按键FIFO,蜂鸣器驱动的新式玩法(2022-03-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27

11、视频教程第11期:STM32H7的GPIO实战,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2022-04-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