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做按下按钮切换背景的实验,按下按钮后窗口不能进行重绘,求解答疑问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15-03-31):
做第33期的按下按钮切换背景颜色的实验,串口打印ucBkColor变量确实变了,将窗口设置为无效窗口后却没有进行重绘,求指点迷津

网友:
代码发上来,我试试。

楼主:
UCGUI.rar (4 KB, 下载次数: 92)    我的是UCGUI没有带操作系统,Codes是用builder生成的代码,在主函数中调用生成对话框的函数,然后在主函数while中调用UGI_Exec().我的工程没有剪裁太大了,我只把用builder生成的代码和主函数上传了. 硬汉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发上来,我试试。

我上传了,帮我看一下吧,谢谢

网友:
这里改一下:WM_InvalidateWindow(hw1);
这里不能是对话框的句柄,这里得是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改一下:WM_InvalidateWindow(hw1);
这里不能是对话框的句柄,这里得是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1));

硬汉,谢谢,非常感谢。问题解决,困扰了我三天的问题,可能是我的基础不牢就想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改一下:WM_InvalidateWindow(hw1);
这里不能是对话框的句柄,这里得是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1));

很好奇,为什么呢? WM_GetClientWindow(hw1)

对话框也是窗口啊,很多API以WM_开头的都是可以直接用对话框,或者控件句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改一下:WM_InvalidateWindow(hw1);
这里不能是对话框的句柄,这里得是WM_Invalidate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1));

有点疑问,再麻烦您一下,hw1是创建的对话框的句柄:
1、我首先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这个函数使窗口无效不能进行窗体的重绘  ,为什么你那个直接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可以进行重绘呢?
/2、我在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不能进行重绘后才尝试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1); 想用这个函数直接使对话框窗口直接无效进行重绘——失败。假如WM_InvalidateWindow(hWin);只能对客户区进行重绘,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和WM_InvalidateWindow(hw1)进行重绘失败可以理解,我创建的对话框有标题和边框,您那个也有标题和边框,那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这个函数好使,我的不行呢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为什么呢? WM_GetClientWindow(hw1)

对话框也是窗口啊,很多API以WM_开头的都是可以直接用对话框,或者控件句柄的啊?

有区别的,对话框是由客户区和title等部件组成的,而客户区才是正真的窗口。这个你可以看下手册对话框章节,有一个专门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问,再麻烦您一下,hw1是创建的对话框的句柄:
1、我首先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这个函数使窗口无效不能进行窗体的重绘  ,为什么你那个直接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可以进行重绘呢?
/2、我在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不能进行重绘后才尝试 ..

使用对话框的时候一定要要获取下客户区再操作,防止意外。而使用窗口的时候直接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对话框的时候一定要要获取下客户区再操作,防止意外。而使用窗口的时候直接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hWin);是没有问题的。

33.5节那个例子,我看你那上边也是建立的对话框而且没有获取客户区,直接调用的使窗口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5节那个例子,我看你那上边也是建立的对话框而且没有获取客户区,直接调用的使窗口无效

好的,我看看,估计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看看,估计是个bug

好的,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