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例] emWin综合教程和STemWin教程触摸问题

楼主(2015-04-01):
最近发现STemWin教程里面的例子,触摸笔按下的位置和光标显示的位置好像相差蛮大,特别是屏幕的左下角那一块区域,而用emwin的综合例程,触摸笔按下位置和光标位置就很完美契合了,
请问下emwin综合的例程的触摸算法是不是在STemwin教程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

网友:
触摸代码一供升级过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emWin的66个例子和综合程序V1.0以及UCOS-III+emWin的例子是用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有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支持触摸校准,触摸校准参数是预装好的,所以
                   遇到屏幕触摸X,Y翻转或者镜像等问题需要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6

******************************************************************************************
第二个版本:发布了emWin的60期基础篇教程和10期提高篇实例和综合程序V1.1用的这个版本。
                   对于emWin的60期教程和10期emWin提高篇实例需要运行第三章教程配套的
                   emWin例子,运行后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板子的EEPROM里面,其余例子
                   运行emWin会自动的加载EEPROM里面的数据。这些例子有个小bug需要修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1

******************************************************************************************
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在综合程序的V1.2上面成功运行,灵敏度和准确性都要高很多,实际
                   视频演示看这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9

网友:
最近正在升级V5开发板的所有例子,统一触摸校准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代码一供升级过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emWin的66个例子和综合程序V1.0以及UCOS-III+emWin的例子是用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有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支持触摸校准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