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M32显示动画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如题,请问大神STM32要显示动画的话时钟至少需要多少M?

网友:
显示什么动画,GIF吗,还是要视频解码,最好跑最高支持时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什么动画,GIF吗,还是要视频解码,最好跑最高支持时钟就行。

也不能说是动画吧。我现在是把官方例子MOTION_RadialMenu写进了STM32F1系列的芯片。时钟是72M。图标在移动的过程中会闪烁。把重绘背景的setcallback函数隐掉后不再闪烁,但是会有重叠现象

网友:
F1太慢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太慢不好搞。

大神的意思是72M太慢了是吧。你建议哪个系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意思是72M太慢了是吧。你建议哪个系列的呢

使用F407会好很多,现在价钱也便宜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