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6代码怎么移植到STM8S105K4T6

楼主(2015-04-01):
请教下各位大师,安富莱STM8S103F3P6开发板配套代码怎么移植到STM8S105K4T6,
需要改哪里,我试过在芯片选项那里改,没效果,烧进去定时器不工作,
搞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新建工程把相关代码直接拷进去,也不行,一大堆错误

网友:
按说定时器什么的都兼容的,看下是不是你移植的例子还操作到其它外设了,最好找个最简单的例子移植过去,再慢慢更改。

ps:我没有用过STM8,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我也是刚刚从C51转过来,不但寄存器复杂,编译器跟KEIL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刚从C51转过来,不但寄存器复杂,编译器跟KEIL也有很大差别

C51过来的话,可以直接上STM32了,我也是从C51直接转战STM32的,STM8一直还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1过来的话,可以直接上STM32了,我也是从C51直接转战STM32的,STM8一直还没有用。

你玩STM32用哪个开发环境?我听说有STM32 Ac6 System Workbench和CooCox IDE、还有MDK,不知道哪个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玩STM32用哪个开发环境?我听说有STM32 Ac6 System Workbench和CooCox IDE、还有MDK,不知道哪个更好用

使用MDK ,不要搞别的,现在网上很多工厂都是基于MDK的。虽然我们的开发板例子有基于MDK和IAR的,不过使用IAR的人不是特别多,只是我知道的不是很多人在用。

另外STM32 Ac6 System Workbench和CooCox IDE就用的人更加少了,很多软件厂商基本只提供三种:MDK IAR和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