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F407程序被卡死,未找到原因求助

楼主(2015-04-02):
  小弟最近在学习F407时,用它来点亮一块8寸的TFT液晶,在调试发现程序会一直卡死在WAIT_SYNC这句话;程序大致如下:
#define LCD_SYNC_PORT GPIOG
#define LCD_SYNC_BIT GPIO_Pin_2
#define LCD_SYNC_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SYNC_PORT, LCD_SYNC_BIT)
//sync下降沿同步
#define   WAIT_SYNC  {while(!LCD_SYNC_STATE);\
                                             while(LCD_SYNC_STATE);}
//LCD_SYNC_IN;  PG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SYNC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LCD_SYN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LCD初始函数中:
file:///C:/Users/SHRENJ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74918934/QQ/WinTemp/RichOle/C%7B4OZ_6[%25(KV%7D_QSDO)W[RW.png求大神解救。。。。拜托

网友:
什么接口的,看着程序是GPIO模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407+TFT.rar (548 KB, 下载次数: 54) eric2013:
什么接口的,看着程序是GPIO模拟的吗?

  小弟最近在学习F407时,用它来点亮一块8寸的TFT液晶,在调试发现程序会一直卡死在WAIT_SYNC这句话;程序大致如下:
#define LCD_SYNC_PORT GPIOG
#define LCD_SYNC_BIT GPIO_Pin_2
#define LCD_SYNC_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SYNC_PORT, LCD_SYNC_BIT)
//sync下降沿同步
#define   WAIT_SYNC  {while(!LCD_SYNC_STATE);\\
                                             while(LCD_SYNC_STATE);}
//LCD_SYNC_IN;  PG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SYNC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LCD_SYN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LCD初始函数中:
file:///C:/Users/SHRENJ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74918934/QQ/WinTemp/RichOle/C%7B4OZ_6[%25(KV%7D_QSDO)W[RW.png求大神解救。。。。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的,看着程序是GPIO模拟的吗?

网友:
着实没找到原因,恳请你们的帮忙。。。。源码已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实没找到原因,恳请你们的帮忙。。。。源码已附上。。。

好的,已经看到你的代码,明天上午过来了给你看看。

网友:
你的代码没有上传上,方便的话,重新上传下,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没有上传上,方便的话,重新上传下,我给你看看。

已经传上来了。。。。麻烦您了。。。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TFT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写的有点简单了,没有使用FSM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FT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写的有点简单了,没有使用FSMC么

用了的。。。。在LCD_USER.c里面

网友:
在FSMC初始化后加个延迟,延迟50ms,也就是这个函数LCD_GPIO_Init();后加个延迟。
另外你的TFT屏用的什么驱动IC。
还有就是你的TFT屏寄存器初始化好简单,一般有好多寄存器要初始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FSMC初始化后加个延迟,延迟50ms,也就是这个函数LCD_GPIO_Init();后加个延迟。
另外你的TFT屏用的什么驱动IC。
还有就是你的TFT屏寄存器初始化好简单,一般有好多寄存器要初始化的。
没有控制芯片。。。。 ZX-TY080I86S-1616使用说明书V16.pdf (593 KB, 下载次数: 77) eric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控制芯片。。。。eric2013:

我现在把等待下降沿屏蔽了(不用),但是液晶还是没有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SMC初始化后加个延迟,延迟50ms,也就是这个函数LCD_GPIO_Init();后加个延迟。
另外你的TFT屏用的什么驱动IC。
还有就是你的TFT屏寄存器初始化好简单,一般有好多寄存器要初始化的。

网友:
我现在把等待下降沿屏蔽了(不用),但是液晶还是没有点亮 。。。初始化后面加了50ms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把等待下降沿屏蔽了(不用),但是液晶还是没有点亮 。。。初始化后面加了50ms延时

看了下手册,貌似这个屏是FPGA搞的驱动。

首先这个屏是怎么驱动点亮,看手册上面没说背光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手册,貌似这个屏是FPGA搞的驱动。

首先这个屏是怎么驱动点亮,看手册上面没说背光怎么打开?

在初始化函数:
//4. 背光
write_reg(SYS_CMD,1<<X_INC | 1<< Y_INC | 3<<BL_LUM);其中的3就是设置的背光亮度,写成0就是关闭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