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framewin小工具用户区和边框有空隙

楼主(2015-04-02):
emwin的framewin小工具改了皮肤后,用户区和边框之间的空隙怎么去掉,就是蓝色和灰色之间的一条黑色
framewin皮肤代码如下:
        FRAMEWIN_SKINFLEX_PROPS Props;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am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Props.aColorFrame[0] = GUI_CYAN;
        Props.aColorFrame[1] = GUI_CYAN;
        Props.aColorFrame[2] = GUI_CYAN;
        Props.aColorTitle[0] = GUI_CYAN;
        Props.aColorTitle[1] = GUI_CYAN;
        Props.Radius         = 0;
        Props.SpaceX         = 0;
        Props.BorderSizeL    = 2;
        Props.BorderSizeR    = 2;
        Props.BorderSizeT    = 2;
        Props.BorderSizeB    = 2;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am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网友:
这个我还在真没有搞过,这个部分应该也有个参数需要配置的,得需要你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在真没有搞过,这个部分应该也有个参数需要配置的,得需要你试试了。

把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状态下的皮肤一模一样再设置一遍就没有了,不过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啊。。

另外还有个问题,选定一个按键时候周围围绕黄色的框,我把状态迁移到下一个按键时黄色的框要有平移过去的动画,这个不知道emwin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状态下的皮肤一模一样再设置一遍就没有了,不过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啊。。

另外还有个问题,选定一个按键时候周围围绕黄色的框,我把状态迁移到下一个按键时黄色的框要有平移过去的动画,这个不知道emwin能不能实现呢

专门的这种功能没有,不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