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数据总线干扰导致屏闪烁

楼主(2015-04-03):
现象:显存为SDRAM,正常工作时,通过文件系统操作NAND FLASH,屏会闪烁一下
基本测试:CPU周期从SDRAM取出图像数据刷新到屏,而操作NAND FLASH是随机的,且总线低8位是共享的,是否操作NAND FLASH时间太长,超过刷新时间,从而导致数据总线上的数据被改变了,从而导致屏闪烁一下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F429不,然后SDRAM和NAND都是接在FMC总线上面。

这个时候就得注意SDRAM和NAND的操作了,防止总线上面SDRAM和NAND冲突,首先可以试着先降低下SDRAM和NAND各自的通讯速度,看看时候能够解决闪烁问题。

PS:我记得论坛上面以前有个网友问过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用的439,搜索半天没有收到以前相关的帖子呢,麻烦老大给个链接地址呢,先谢谢了哈,按照您给的方法,我回去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大的回复,用的439,搜索半天没有收到以前相关的帖子呢,麻烦老大给个链接地址呢,先谢谢了哈,按照您给的方法,我回去好好测试一下

就是这个帖子,看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啊,好几个人遇到,莫非是个bug: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硬件布线上FMC总线布线不是很好。无法做到快速切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碰到过。本人认为是429的FMC总线带宽不足。通过下面函数,降低LCD clock可以解决

  RCC_PeriphClkInitStruc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RCC_PeriphClkInitStructure.PLLSAI.PLLSAIN = 200;
  RCC_PeriphClkInitStructure.PLLSAI.PLLSAIR = 5;
  RCC_PeriphClkInitStructure.PLLSAIDivR = RCC_PLLSAIDIVR_2;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