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5-04-03):
读取触摸驱动芯片的ADC值检测是否有触摸点时,我不触摸屏幕,y通道都是0是正常的,可为什么X通道也有值每次变化还那么大

楼主:
我看了下例程的X通道在没触摸的时候全是4096,Y通道全是0

网友:
你在二楼的说的意思不是很理解,是指的测试我们的例子:X通道在没触摸的时候全是4096,Y通道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二楼的说的意思不是很理解,是指的测试我们的例子:X通道在没触摸的时候全是4096,Y通道全是0

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

你跑的是那个例子,

PS:见谅我先做很少用V3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是那个例子,

PS:见谅我先做很少用V3板子了。

Ex027-触摸屏例程(支持3寸、4.3寸、7寸屏)(V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027-触摸屏例程(支持3寸、4.3寸、7寸屏)(V1.2)

tsc2046触摸芯片不触摸的时候,默认输出就是X=4096 Y=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c2046触摸芯片不触摸的时候,默认输出就是X=4096 Y=0。

可我采集到的X通道变化好大 Y通道倒很稳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我采集到的X通道变化好大 Y通道倒很稳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我采集到的X通道变化好大 Y通道倒很稳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触摸某一个点时候我每隔1ms采集一次,共采集10次然后均值滤波,结果发现这10次采集相差太大了 BFY8)AJ`0N{1{YH)3(3%GBT.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我采集到的X通道变化好大 Y通道倒很稳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触摸某一个点时候我每隔1ms采集一次,共采集10次然后均值滤波,结果发现这10次采集相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是程序部分

这个是在开发板上面跑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开发板上面跑的代码?

是的,是我看了下你们的例程的思想,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我看了下你们的例程的思想,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了一遍

把你的工程贴上来我看看,看看差在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9.chumoping.rar (5.09 MB, 下载次数: 64) eric2013:

把你的工程贴上来我看看,看看差在那了。
是的,是我看了下你们的例程的思想,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我看了下你们的例程的思想,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了一遍
9.chumoping.rar (5.09 MB, 下载次数: 84) 工程文件

楼主:
哥们儿,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哈,我卡在这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哈,我卡在这儿了

看了,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问题,明天再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问题,明天再给看下。

情况咋样了@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情况咋样了@eric2013

没看出来,主要是我这里已经没有V3板子了,没法给你做实验。只能你自己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主要是我这里已经没有V3板子了,没法给你做实验。只能你自己研究了。

兄弟,例程里的触摸屏四点校准原理是什么,看不懂啊@eric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例程里的触摸屏四点校准原理是什么,看不懂啊@eri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