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 sin函数执行失败

楼主(2015-04-04):
我在移植dsp,发现下面这个现象,for循环无法继续执行,每次都是到这里卡住
我直接运行官方的例程倒是可以。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试?
我用debug模式单步调试也有问题,进入for循环后直接跑飞。

问题历程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第一次遇到,不行的话在你的板子上面试试我们的例程。

楼主:
我试了一下,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每次printf之间加个10ms以上的延时就好了。

是我板子问题,还是可能是咱们的串口驱动有bug?FIFO不够?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uart用了fifo,fifo大小是1024字节。
不加延时,for循环执行到中间某个位置,fifo会被填满,貌似就卡在那里不动了,也不往下运行,因为从开发板现象看,没有执行下面while中的led闪烁。
但是为什么会死在那里还没有仔细看,我理解不应该是死在哪里,而应该继续往下运行,只是打印信息不完整。
改成不用fifo,就好了,但是会影响运行速度。或者将fifo改成足够大。

主程序:
使用fifo,两次打印之间不加延时,fifo满后,程序卡死:
不使用fifo,不加延时。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uart用了fifo,fifo大小是1024字节。
不加延时,for循环执行到中间某个位置,fifo会被填满,貌似就卡在那里不动了,也不往下运行,因为从开发板现象看,没有执行下面while中的led闪烁。
但是为什么会死在那里还没有仔细看,我理解不应该是死在哪里,而应该继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