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xbf汉字显示死机问题

楼主(2015-04-04):
我综合了一下10期STemwin实例中的洗衣机操作界面和STemwin综合试验做成了如下界面,按中间的状态栏可以切换不同的图标,在没有使用XBF字体的情况下,程序运转正常,
但是当时用XBF字体显示中文的时候,按中间的状态栏多切换几次就会出现死机情况,请问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字体稍有点大,估计是速度没有跟上,卡死在那里了。这种大些的字体建议创建成C文件的形式,界面上面的这些汉字搞成C文件就行。

网友(点评):
我目前碰到类似的问题,字库存在SPI FLASH中,显示英文时正常显示、但切换到中文时却发生死机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字体稍有点大,估计是速度没有跟上,卡死在那里了。这种大些的字体建议创建成C文件的形式,界面上面的这些汉字搞成C文件就行。

网友:
嗯,我用的是标准,宋体16号字,那我用C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