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形参的疑惑? const的作用?

楼主(2015-04-05):
//比较N个字符,相同输出0,不相同输出N,表示第N个字符不符。
int16_t CharNComp(const char* DataP1, const char* DataP2, uint16_t number)
{
    uint16_t i=0;
    for(i=0;i<number;i++)
        {
            if (*(DataP1+i)!=*(DataP2+i)) {return i+1;}
        }
        return 0;
}
这个函数在定义的时候,必须加入const关键字。如果只用char*就会提示错误!!为什么呢?

使用的时候只是,if(CharNComp(A,B,10)==0) {.....} ,A和B是两个char数组,一个是变量,在RAM区;另一个是固定数组,在ROM区。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后面我也试试看。
一般如果定义是:int16_t CharNComp(const char* DataP1, const char* DataP2, uint16_t number) 这样的话,
我使用的时候会加上个强制类型转换:if(CharNComp((const char *)A, (const char *)B,10)==0) {.....}

网友(2021-03-09):
什么编译器?iar?

网友(2021-06-23):
for(i=0;i<number;i++) 报错应该是因为这里的语法错误 楼主意图应该是i<number;

经过测试去掉const是可以的,但作为比较用途,实际上也应该加上const,用于比较的数组不能修改

网友(2021-07-29):
从楼主的“i<number”看,是不是误是用了中文输入法的<符号?

网友(2021-09-04):
指针加const是让编译器监测你没有在函数内修改指针所指向的内容

网友:
有的编译器对类型检查比较严格,const char*是不等于char *的。

网友(2022-11-10):
楼主应该是for里面的条件判断写错了吧,加不加const 只是对指针指向类型不能变化而已,测试过了都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这样的话违背了C标准了呀,假编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