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对话框上显示表盘

楼主(2015-04-05):
怎样使图像一下子显示出来,谢谢

谢谢~

网友:
你先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不能一下子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不能一下子显示出来?

如果不加指针的话 不能一下子显示出来 ,加上指针之后显示出来的错位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