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如何在对话框中加入一个带指针的表盘

楼主(2015-04-06):
我首先写了一个带指针表盘的函数  , 如果不加对话框可以正常显示
想实现在对话框上显示这个表盘
于是建立了一个对话框 , GUIDEMO_A()为表盘函数 ,但是在主函数中调用对话框时不能显示图像,请问一下怎样可以在对画框中显示仪表,谢谢~

网友:
我看下你这个函数的内容:GUIDEMO_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这个函数的内容:GUIDEMO_A()


void GUIDEMO_A(void) {
    int t0=27000 ;

  PARAM Param;            /* Parameters for drawing routine */
  GUI_AUTODEV AutoDev;    /* Object for banding memory device */
  GUI_MEMDEV_Handle    hMem;

  GUI_AA_EnableHiRes();                            //启用高分率抗锯齿
  GUI_AA_SetFactor(MAG);                      //设置系数为3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

    while (1)
    {
        /* 第一个指针计数,用于旋转速度 */
        t0-= 100;
        if(t0 < 17000)
        {
            t0 = 27000;
        }
        /* 旋转第一个指针 */
        Param.Angle= t0;
        Param.Angle *= 3.1415926f / 18000;     //旋转角度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_aNeedle_0, countof(_aNeedle_0), Param.Angle);
        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amparam.AutoDevInfo, _Draw_0, &amparam);

}

}

网友:
这么调用是不行的,而且你这个是个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调用是不行的,而且你这个是个死循环。

嗯  先暂时实现指针旋转就可以,请问如何在对话框中实现旋转的指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先暂时实现指针旋转就可以,请问如何在对话框中实现旋转的指针,谢谢

对话框上面旋转好稍有些麻烦,今天我找找看有相关的例子让你参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上面旋转好稍有些麻烦,今天我找找看有相关的例子让你参考不。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查了一遍官方的例子,没有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遍官方的例子,没有这种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