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例] 这个touch_scan的函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5-04-07):
是不是黄色的地方错了? 这一句有分号吗? (综合实验 800X480分辨率)

void TOUCH_SCAN(void){
    uint8_t s_invalid_count = 0;
    if(TOUCH_PressValid == 0)    {
        while(!TOUCH_ReadAdcXY(&g_tTP.usAdcNowX, &g_tTP.usAdcNowY)&&s_invalid_count < 20);        {
            s_invalid_count++;        }
        if(s_invalid_count >= 20)        {
            g_tTP.usAdcNowX = -1;            g_tTP.usAdcNowY = -1;
        }    }
    else    {
        g_tTP.usAdcNowX = -1;        g_tTP.usAdcNowY = -1;
    }
}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再使用这种方法了,看这个帖子里面我上传的例子,版本V1.2b。

网友:
这次V5板子所有的例子都正在升级,所有的触摸将统一成V1.2b里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V5板子所有的例子都正在升级,所有的触摸将统一成V1.2b里面的那种。

我也是才下载的百度网盘的,看来参考错了位置啊,,,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