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ispStringAt如何在窗口小工具上实时显示文本?

楼主(2015-04-08):
在窗口小工具上用“GUI_DispString”显示文本,会被刷新函数刷新,如果放在对话框初始化过程中,显示的文本又不能实时变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函数要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要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

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GUI_DispStringAt中显示的内容能随时更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GUI_DispStringAt中显示的内容能随时更改吗
没问题的。更改的时候调用下函数就能更新:
下面三个都可以。

或者你使用Text控件不是更省事。

楼主:
十分感谢,我的需求特殊,用不上Text。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的需求特殊,用不上Text。

哥们,看到你帖子,你的需求更我某个项目有点像。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extra=#pid130801

感觉你是要,得到数值后马上显示, 不能有定时器刷新那10,20几ms。
不知道你如何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