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004e_USART实验_DMA中断模式数据发送和接收这个里面的dma接收 ??

楼主(2015-04-08):
大神们好,

关于 V5-004e_USART实验_DMA中断模式数据发送和接收  这个历程里面的 dma 接收的问题想请教下 ???
u8 usart_dma_rx_flag = 0;
在dma接收中断里面:

void USARTx_DMA_RX_IRQHandler(void)
{
    /* 这里采用寄存器直接操作 */
    if(DMA2->LISR & USARTx_RX_DMA_FLAG_TCIF)
     {
        DMA2->LIFCR = USARTx_RX_DMA_FLAG_TCIF;
        /* 模拟一个按键按下 */
//        bsp_PutKey(KEY_4_DOWN);         /// 这个我屏蔽掉,
               usart_dma_rx_flag = 1;                   // 我吧这个标准为置1
     }
}

int main(void)
{

   ..............
     while(1)
     {
          if(usart_dma_rx_flag )          // 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这个里面只能接收2个字符,是什么情况啊 ??
         {
             usart_dma_rx_flag  = 0;

                    USART_DMA_TxConfig((uint32_t *)aRxBuffer, 1);

                    while (DMA_GetCmdStatus(USARTx_TX_DMA_STREAM) != DISABLE)  /* 方法二 */
                    {

                    }
                    USART_DMA_RxConfig((uint32_t *)aRxBuffer, 1);
          }

    }

}

网友:
使用我最早发布的旧版,去年年初升级的时候bsp_uart文件好像没有替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最早发布的旧版,去年年初升级的时候bsp_uart文件好像没有替换过来。

网友:
好的,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