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视频处理] 为什么emWin自带的JPEG解码MJPEG编码的AVI视频比较慢,同样都是LibJPEG库,日本人那

楼主(2015-04-08):
鉴于很多人对音频和视频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初学者,更愿意搞些这种东西,所以打算优化下emWin的驱动,方便更好的做视频演示。
=====================================================================================
最近抽时间研究了一下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这个里面的代码是用的libjepg,版本:JVERSION    "6b  27-Mar-1998"。emWin的话用
的也是这个libjpeg库。
       但是为什么显示速度不是很快呢,初步总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uCGUI和LibJPEG的接口文件中绘制图形的函数,速度太慢了,居然是一个点一个点打出来的!!!
/*********************************************************************
*
*       _WritePixelsRGB
*/
static void _WritePixelsRGB(const U8*p, int x0, int y0, int xSize) {
  U8 r,g,b;
  while (xSize) {
    r = *p++;
    g = *p++;
    b = *p++;
    LCD_SetColor(r | (g << 8) | (U32)((U32)b << 16));
    LCD_DrawPixel(x0++, y0);
    xSize--;
  }
}

2. LibJPEG支持三种速度设置
    emWin为了达到解码后最佳显示效果选择的是JDCT_ISLOW或者JDCT_FLOAT,使用JDCT_IFAST将大大加快计算速度。

/* DCT/IDCT algorithm options. */
typedef enum {
    JDCT_ISLOW,        /* slow but accurate integer algorithm */
    JDCT_IFAST,        /* faster, less accurate integer method */
    JDCT_FLOAT        /* floating-point: accurate, fast on fast HW */
} J_DCT_METHOD;

3.  由于显示比较大的JPEG图片时,是用的外部S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那么这就意味着IDCT的计算时是用外部SRAM参与数据运行,可以想象出这个将
    大大降低JPEG解码的速度。

总结:优化的话从以上三点做优化即可。

楼主:
日本人搞得MP4播放器演示,使用STM32.

源代码:

网友(2017-05-30):
引用 网友A:
日本人搞得MP4播放器演示,使用STM32.

源代码:

网友(2015-04-08):
这个牛逼啊,有空也来研究一下

这个日本人的 源码,有没有移植成功的啊,该如何移植啊 ??

网友(2017-05-30):
哇 。那么高级 ,留名 下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