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A8875求助

楼主(2015-04-10):
一块RA8875的板子,STM32总线驱动,可以读出0x75的ID,却点不亮屏。可以确定的是板子和程序都没问题。
RA8875的复位是STM32的IO提供,不知道怎么解决,难道RA8875有假的?

网友:
使用RA8875自带的PWM点亮背光的吗?

楼主:
是的,示波器测量的PWM输出是低电平,pclk是低电平,de是低电平,vsync,hsync都是高,和手册上复位时的状态一样。

楼主:
按照手册,STM32先输出高,再输出低,再输出高用来复位RA8875。
在RA8875初始化前,又试着加了软件复位,依然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手册,STM32先输出高,再输出低,再输出高用来复位RA8875。
在RA8875初始化前,又试着加了软件复位,依然这样。

先直接接一根线给屏,把它点亮了,然后再排查其他问题。

楼主:
再初始化里读写的寄存器,发现都是0,看来RA8875还是在复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初始化里读写的寄存器,发现都是0,看来RA8875还是在复位状态。

你接的RGB屏是那个型号的。

楼主:
4.3和5寸都试过,屏都没问题都可以在其他板上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和5寸都试过,屏都没问题都可以在其他板上点亮。

那估计是硬件设置有问题,硬件方便我就帮不到你了。

楼主:
好的,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