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数组访问异常?

楼主(2015-04-10):
我使用如下方式调用,不会产生应将异常:
    t_Axis[0]=i_pNode->m_Data.m_CirCmd.m_Axis[0];
    DevMem_DrawDot(&t_Axis[0],0,i_DevId);
但我使用下面的方式调用,就会产生异常:
    DevMem_DrawDot(&i_pNode->m_Data.m_CirCmd.m_Axis[0],0,i_DevId);
硬件异常产生在访问变量时:
     static void DevMem_DrawDot(const TAxis* i_pAxis,uint8_t i_IsErr,uint8_t i_DevId)
     {
         。。。
         t_Axis=DevMem_ShiftAxis(&i_pAxis[0],i_DevId);
         。。。
      }
     static TAxis DevMem_ShiftAxis(const TAxis* i_pAxis,uint8_t i_DevId)

     {
        。。。
        t_x=i_pAxis[0].m_x;          //产生异常t_x,m_x都为float32_t类型变量(开了FPU)
        。。。
    }
能否解释下?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浮点数做函数形参容易出问题? 不行你试试不要用浮点是做函数形参。这个是一些网友反映的。

我使用ARM官方的DSP库的时候,浮点数做形参没问题。

楼主:
我在用浮点做形参时也没遇到问题。
但浮点用起来非常奇怪,有时仅仅是赋值,就产生硬件异常(如f1=f2)
不知道你们遇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浮点做形参时也没遇到问题。
但浮点用起来非常奇怪,有时仅仅是赋值,就产生硬件异常(如f1=f2)
不知道你们遇见没有?

这个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