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有关Flash的理解

楼主(2015-04-10):
初探一周的stm32f429板子,读了固件库的部分demo代码,今天记录下自己学到的吧~闲话少说,正文开始!
stm32f429拥有2M的flash空间,并且通过datasheet可了解其物理地址为0x0800 0000 ~ 0x081F FFFF,如下图

下面我们就扒一扒如何对flash进行操作。
[color=#ff0000]下面文件可从固件库stm32f4xx_flash.h头文件中查找到,这部分预定义的含义就是将flash的地址空间分为24个不同的扇区并进行编号,如扇区0([backcolor=#f7f7f7][color=#000000]FLASH_Sector_0[/color][/backcolor])的编号为 0x0000;[/color]
#define FLASH_Sector_0     ((uint16_t)0x0000) /*!< Sector Number 0   */
#define FLASH_Sector_1     ((uint16_t)0x0008) /*!< Sector Number 1   */
#define FLASH_Sector_2     ((uint16_t)0x0010) /*!< Sector Number 2   */
#define FLASH_Sector_3     ((uint16_t)0x0018) /*!< Sector Number 3   */
#define FLASH_Sector_4     ((uint16_t)0x0020) /*!< Sector Number 4   */
#define FLASH_Sector_5     ((uint16_t)0x0028) /*!< Sector Number 5   */
#define FLASH_Sector_6     ((uint16_t)0x0030) /*!< Sector Number 6   */
#define FLASH_Sector_7     ((uint16_t)0x0038) /*!< Sector Number 7   */
#define FLASH_Sector_8     ((uint16_t)0x0040) /*!< Sector Number 8   */
#define FLASH_Sector_9     ((uint16_t)0x0048) /*!< Sector Number 9   */
#define FLASH_Sector_10    ((uint16_t)0x0050) /*!< Sector Number 10  */
#define FLASH_Sector_11    ((uint16_t)0x0058) /*!< Sector Number 11  */
#define FLASH_Sector_12    ((uint16_t)0x0080) /*!< Sector Number 12  */
#define FLASH_Sector_13    ((uint16_t)0x0088) /*!< Sector Number 13  */
#define FLASH_Sector_14    ((uint16_t)0x0090) /*!< Sector Number 14  */
#define FLASH_Sector_15    ((uint16_t)0x0098) /*!< Sector Number 15  */
#define FLASH_Sector_16    ((uint16_t)0x00A0) /*!< Sector Number 16  */
#define FLASH_Sector_17    ((uint16_t)0x00A8) /*!< Sector Number 17  */
#define FLASH_Sector_18    ((uint16_t)0x00B0) /*!< Sector Number 18  */
#define FLASH_Sector_19    ((uint16_t)0x00B8) /*!< Sector Number 19  */
#define FLASH_Sector_20    ((uint16_t)0x00C0) /*!< Sector Number 20  */
#define FLASH_Sector_21    ((uint16_t)0x00C8) /*!< Sector Number 21  */
#define FLASH_Sector_22    ((uint16_t)0x00D0) /*!< Sector Number 22  */
#define FLASH_Sector_23    ((uint16_t)0x00D8) /*!< Sector Number 23  */

[color=#ff0000]并且对于不同扇区的地址与空间大小也不同,具体如下:[/color]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0      ((uint32_t)0x08000000) /* Base @ of Sector 0,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      ((uint32_t)0x08004000) /* Base @ of Sector 1,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      ((uint32_t)0x08008000) /* Base @ of Sector 2,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3      ((uint32_t)0x0800C000) /* Base @ of Sector 3,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4      ((uint32_t)0x08010000) /* Base @ of Sector 4, 64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5      ((uint32_t)0x08020000) /* Base @ of Sector 5,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6      ((uint32_t)0x08040000) /* Base @ of Sector 6,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7      ((uint32_t)0x08060000) /* Base @ of Sector 7,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8      ((uint32_t)0x08080000) /* Base @ of Sector 8,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9      ((uint32_t)0x080A0000) /* Base @ of Sector 9,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0     ((uint32_t)0x080C0000) /* Base @ of Sector 10,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1     ((uint32_t)0x080E0000) /* Base @ of Sector 11,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2     ((uint32_t)0x08100000) /* Base @ of Sector 12,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3     ((uint32_t)0x08104000) /* Base @ of Sector 13,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4     ((uint32_t)0x08108000) /* Base @ of Sector 14,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5     ((uint32_t)0x0810C000) /* Base @ of Sector 15,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6     ((uint32_t)0x08110000) /* Base @ of Sector 16, 64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7     ((uint32_t)0x08120000) /* Base @ of Sector 17,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8     ((uint32_t)0x08140000) /* Base @ of Sector 18,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9     ((uint32_t)0x08160000) /* Base @ of Sector 19,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0     ((uint32_t)0x08180000) /* Base @ of Sector 20,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1     ((uint32_t)0x081A0000) /* Base @ of Sector 21,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2     ((uint32_t)0x081C0000) /* Base @ of Sector 22,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3     ((uint32_t)0x081E0000) /* Base @ of Sector 23, 128 Kbytes */
[color=#ff0000][b]因此如果相对 flash具体的地址空间操作的话,我们将需要一个转换函数static uint32_t GetSector(uint32_t Address),将地址转换为扇区的对应编号,并在编程中,以扇区的空间编号进行读写及其他操作。[/b][/color]

下面的操作既是对flash某块区域进行写入数据操作,直接上代码:
FLASH_Unlock();[color=#ff0000][b][b][color=#ff0000]//[/color][/b]对flash区进行解锁[/b][/color]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PGPERR|FLASH_FLAG_PGSERR);[color=#ff0000][b][b][color=#ff0000]//[/color][/b]清楚标记位[/b][/color]
[backcolor=#ffffff][color=#008ef1]uwStartSector = GetSector(FLASH_USER_START_ADDR);[/color][/backcolor][b][color=#ff0000][b][color=#ff0000]//[/color][/b]FLASH_USER_START_ADDR为自己定义的  #define FLASH_USER_START_ADDR   ADDR_FLASH_SECTOR_4  起始地址[/color][/b]
  uwEndSector = GetSector(FLASH_USER_END_ADDR);[b][color=#ff0000]//[/color][/b][color=#ff0000][b]FLASH_USER_END_ADDR为自己定义的  FLASH_USER_END_ADDR     ADDR_FLASH_SECTOR_23  终止地址[/b][/color]
[color=#ff0000][b]// GetSector是从地址空间与扇区编号的对应函数,上文提及过[/b][/color]
  uwSectorCounter = uwStartSector;
  while (uwSectorCounter <= uwEndSector)
  {
[color=#ff0000][b]// 施加3v电压,擦除扇区数据[/b][/color]
    if (FLASH_EraseSector(uwSectorCounter, VoltageRange_3) != FLASH_COMPLETE)
    {
      while (1)
      {
      }
    }
[b][color=#ff0000]// 跳到下一个扇区,通过扇区编号表可了解到从扇区11跳到扇区12相差(0x80-0x58=0x28)[/color][/b]
    if (uwSectorCounter == FLASH_Sector_11)
    {
      uwSectorCounter += 40;
    }
    else
    {
      uwSectorCounter += 8;
    }
  }
[backcolor=#f7f7f7]uwAddress = FLASH_USER_START_ADDR;[/backcolor]
  while (uwAddress < FLASH_USER_END_ADDR)
  {
    if (FLASH_ProgramWord(uwAddress, DATA_32) == FLASH_COMPLETE) [b][color=#ff0000]//DATA_32为自定义数据,这里我定义为32F429DC[/color][/b]
    {
      uwAddress = uwAddress + 4;
    }
    else
    {
      while (1)
      {
      }
    }
  }
[b][color=#ff0000]//最后要对flash进行加锁操作[/color][/b]
  FLASH_Lock();

至此,对flash指定扇区写入数据操作结束,烧入板子的部分就不做过多介绍。
可同过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进行查证。

小弟最近了解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文章中的不足大神们可以随便喷。
还有,小弟有个问题:stm32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是如何去查找flash的起始地址的,难道是将flash中的数据读到内存sram中进行执行的么,还是就是直接执行flash中的程序的。
希望看到帖子的能给个答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论坛上的添加代码工具不能设置字体大小和颜色,算是一个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论坛上的添加代码工具不能设置字体大小和颜色,算是一个缺点吧。

老大~帖子最后的问题能不能给个答案啊~~

网友:
看工程里面的.S文件启动程序,系统上电后会进行一次复位,进入复位中断: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这个函数是设置时钟
                 BLX     R0
                 LDR     R0, =__main       //从这里就可以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
                 BX      R0
                 ENDP

网友(2015-05-18):
C语言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