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ICONVIEW_SetSpace函数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4-11):
在emwin综合例程中中,使用的函数    ICONVIEW_SetSpace(hWin, GUI_COORD_Y, ICONVIEW_YSpace);中ICONVIEW_YSpace的值为5,
当我把ICONVIEW_YSpace改成50的时候,会变成如图情况,我在方框内点击的时候也可以选中图标,然后我也试过STemwin例程中的综合试验,
修改ICONVIEW_SetSpace中Y方向上的间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间隔越大,离图标越远也能选中图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注意创建ICONVIEW控件的时设置的大小。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A:

XsizeItem ,YsizeItem为图标加文字的尺寸! 手册讲得太简略了...
另外几个排距函数,如一起用, 使用中会有冲突,产生意料外的排列样式,少选用几个,不要个个都用上,够用就行. 多试试...
看哥的,什么叫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