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C++ Builder 提供的文件操作的库函数

楼主(2015-04-12):
我将介绍BCB提供的文件操作的库函数。

 在BCB中也提供了文件操作的函数,这些函数的功能和前面所介绍的大致相同,但这类函数和BCB关系紧密,能使用BCB中的AnsiString等数据类型,在BCB中用这种方式的文件操作是最方便的,下面我就把这种文件操作详细介绍。
  在BCB提供的这组文件操作函数中,可分为三种类型,就是:1、文件名函数,2、文件管理函数;3、文件I/O函数。
1、文件名函数   文件名函数可以对文件的名称、所在子目录、驱动器和扩展名等进行操作。下表列出这些函数及其功能。
函数 说明
ExpandFileName() 返回文件的全路径(含驱动器、路径)
ExtractFileExt() 从文件名中抽取扩展名
ExtractFileName() 从文件名中抽取不含路径的文件名
ExtractFilePath() 从文件名中抽取路径名
ExtractFileDir() 从文件名中抽取目录名
ExtractFileDrive() 从文件名中抽取驱动器名
ChangeFileExt() 改变文件的扩展名
ExpandUNCFileName() 返回含有网络驱动器的文件全路径
ExtractRelativePath() 从文件名中抽取相对路径信息
ExtractShortPathName() 把文件名转化为DOS的8·3格式
MatchesMask() 检查文件是否与指定的文件名格式匹配
  下面就把这些函数作一一介绍:

⑴ExpandFileName()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pandFileNam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返回文件的全路径(含驱动器、路径)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pandFileName(Application->ExeName));//显示你的程序文件名,如C:\MyBCB\Sample1.EXE

⑵ExtractFileExt()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Ext(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扩展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全路径)
  例:ShowMessage(ExtractFileExt(Application->ExeName));//显示".exe"

⑶ExtractFileName()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Nam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不含路径的文件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FileExt("c:\\Winnt\\SOL.EXE"));//显示"SOL.EXE"
⑷ExtractFilePath()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Path(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路径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FilePath("Winnt\\SOL.EXE"));//显示"Winnt\"

⑸ExtractFileDir()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Dir(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目录名(和上个函数不同,不包括最后的"\")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FileDir("Winnt\\SOL.EXE"));//显示"Winnt",注意和上个函数的区别

⑹ExtractFileDrive()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Driv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驱动器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FileDrive("c:\\Winnt\\SOL.EXE"));//显示"c:"

⑺ChangeFileExt()   原型:extern PACKAGE System::AnsiString __fastcall ChangeFileExt(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 const System::AnsiString Extension);
  功能:更改文件名的扩展名,不是对真正的文件进行改名,只是对文件名这个字符串进行处理
  参数:FileName:要改名的文件名,Extension:新的扩展名
  例:ShowMessage(ChangeFileExt("c:\\Winnt\\SOL.EXE",".OOO"));//显示"c:\winnt\SOL.OOO"

⑻ExpandUNCFileName()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pandUNCFileNam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返回含有网络驱动器的文件全路径,格式为:\\机器名\共享名\文件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pandUNCFileName("F:\\Winnt\\SOL.EXE"));/*如果F:是映射的网络驱动器\\NT40\WINNT,则显示"\\NT40\WINNT\SOL.EXE"*/

⑼ExtractRelativePath()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RelativePath(const AnsiString BaseName, const AnsiString DestName);
  功能:从文件名中抽取相对路径信息,如"..\sss\ss.asd"这种形式
  参数:BaseName:基准文件名;DestName:目标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RelativePath("D:\\Source\\c\\1.123","D:\\Source\\Asm\\dz.asm"));/*显示"..\asm\dz.asm"*/

⑽ExtractShortPathName()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ShortPathNam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把文件名转换为DOS的8、3格式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
  例:ShowMessage(ExtractShortPathName("E:\\Program Files\\Dual Wheel Mouse\\4dmain.exe"));/*显示"E:\Progra~1\dualwh~1\4dmain.exe"*/

⑾MatchesMask()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MatchesMask(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const AnsiString Mask);
  功能:检查文件是否与指定的文件名格式匹配
  参数:FileName:要处理的文件名;Mask:文件名格式,支持通配符
  例:ShowMessage(MatchesMask("Lxf.exe","*.?x?));//显示"true"
--------------------------------------------------------------------------------
2、文件管理函数   这类函数包括设置和读取驱动器、子目录和文件的有关的各种操作,下表列出这类操作常用的函数及其功能。
函数 功能  CreateDir() 创建新的子目录  DeleteFile() 删除文件  DirectoryExists() 判断目录是否存在  DiskFree() 获取磁盘剩余空间  DiskSize() 获取磁盘容量  FileExists()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FileGetAttr() 获取文件属性  FileGetDate() 获取文件日期  GetCurrentDir() 获取当前目录  RemoveDir() 删除目录  SetCurrentDir() 设置当前目录
  下面就把这些函数作一一介绍:
⑴CreateDir()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CreateDir(const System::AnsiString Dir);
  功能:建立子目录,如果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Dir:要建立的子目录的名字
  例:Create("ASM");//在当前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ASM的子目录
⑵DeleteFile()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DeleteFile(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删除文件,如果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FileName:要删除的文件名
  例:if(OpenDialog1->Execute())DeleteFile(OpenDialog1->FileName);
⑶DirectoryExists()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DirectoryExists(const System:: AnsiString Name);
  功能:检测目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Name:要检测的目录名
  例:if(!DirectoryExists("ASM"))CreateDir("ASM");//如果ASM这个目录不存在则创建之
⑷DiskFree()   原型:extern PACKAGE __int64 __fastcall DiskFree(Byte Drive);
  功能:检测磁盘剩余空间,返回值以字节为单位,如果指定的磁盘无效,返回-1
  参数:Drive:磁盘的代号,0表示当前盘, 1=A,2=B,3=C 以此类推
  例:ShowMessage(DiskFree(0));//显示当前盘的剩余空间
⑸DiskSize()   原型:extern PACKAGE __int64 __fastcall DiskSize(Byte Drive);
  功能:检测磁盘容量,返回值以字节为单位,如果指定的磁盘无效,返回-1
  参数:Drive:磁盘的代号,0表示当前盘, 1=A,2=B,3=C 以此类推
  例:ShowMessage(DiskFree(0));//显示当前盘的容量
⑹FileExists()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FileExists(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检测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FileName:要检测的文件名
  例:if(FileExists("AAA.ASM"))DeleteFile("AAA.ASM");
⑺FileGetAttr()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GetAttr(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取得文件属性,如果出错返回-1
返回值如下表,如果返回00000006(4+2)faReadOnly00000001 只读文件  faHidden 00000002faSysFile00000004 系统文件  faVolumeID 00000008faDirectory00000010 目录  faArchive $00000020 归档文件
  例:if(FileGetAttr("LLL.TXT")&0x2)ShowMessage("这是一个有隐含属性的文件");
  与此对应的有FileSetAttr() ,请自已查阅帮助系统
⑻FileGetDate()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GetDate(int Handle);
  功能:返回文件的建立时间到1970-1-1日0时的秒数
  参数:Handle:用FileOpen()打开的文件句柄。
  例:
    int i=FileOpen("C:\\autoexec.bat",fmOpenRead);     ShowMessage(FileGetDate(i));     FileClose(i);
  与此对应的有FileSetDate(),请自已查阅帮助系统
⑼GetCurrentDir()   原型:extern PACKAGE AnsiString __fastcall GetCurrentDir();
  功能:取得当前的目录名
  例:ShowMessage(GetCurrentDir());
⑽RemoveDir()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RemoveDir(const AnsiString Dir);
  功能:删除目录,如果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Dir:要删除的目录名
  例:if(DiectoryExists("ASM"))RemoveDir("ASM");
⑾SetCurrentDir()   原型:extern PACKAGE bool __fastcall SetCurrentDir(const AnsiString Dir);
  功能:设置当前目录,如果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参数:Dir:要切换到的目录名
  例:SetCurrentDir("C:\\WINDOWS");
--------------------------------------------------------------------------------
3、文件I/O函数   这类函数完成对文件的读写相关的操作,这种类型的操作和C的基于I/O文件操作类似,下表列出这类操作常用的函数及其功能。
FileOpen() 打开文件  FileClose() 关闭文件  FileRead() 读文件  FileSeek() 文件定位  FileWrite() 写文件  FileCreate() 创建文件
  下面就对这些函数作详细介绍。
⑴FileOpen()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Open(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int Mode);
  功能:打开文件,如果成功返回其句柄,否则返回-1
  参数:FileName:要打开的文件名;Mode:打开的方式,取值如下表,可用"或"("|")运算符连接。
常量 值 说明 ------------------------------------------------------------- fmOpenRead 0 以只读属性打开 fmOpenWrite 1 以只写属性打开 fmOpenReadWrite 2 以读/写属性打开 fmShareCompat 0 兼容FCB方式(汇编中有相应的DOS功能调用,感兴趣自已查阅相关资料) fmShareExclusive 16 共享方式:以独占方式打开,在关闭以前,别人不能访问 fmShareDenyWrite 32 共享方式:拒绝写访问 fmShareDenyRead 48 共享方式:拒绝读访问 fmShareDenyNone 64 共享方式:无限制,允许读写   例:int i=FileOpen("C:\\WINDOWS\\Win.ini",fmOpenReadWrite|fmShareExclusive);
⑵FileClose()   原型:extern PACKAGE void __fastcall FileClose(int Handle);
  功能:关闭打开的句柄。
  参数:Handle:要关闭的句柄
  例:FileClose(i);
⑶FileRead()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Read(int Handle, void *Buffer, int Count);
  功能:读文件,返回实际读取的字节数,句柄必须首先由FileOpen或FileCreate创建。
  参数:Handle:要读取的句柄;Buffer:存放读取的数据的缓冲区;Count:想读取的字节数
  例:char str[400];FileRead(hnd1,str,400);
⑷FileSeek()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Seek(int Handle, int Offset, int Origin);
  功能:移动文件读取指针,成功返回文件指针的位置,失败返回-1
  参数:Handle:相关联的句柄;Offset:移动的量;Orgin:移动的基准,0=文件头,1=当前位置,2=文件尾。
  例:ShowMessage(FileSeek(hnd1,0,2));//取得文件的长度
⑸FileWrite()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Write(int Handle, const void *Buffer, int Count);
  功能:写文件,返回实际写入的字节数,句柄必须首先由FileOpen或FileCreate创建。
  参数:Handle:要写入的句柄;Buffer:存放写入数据的缓冲区;Count:想写入的字节数
  例:char str[]="I Love You";FileWrite(hnd1,str,strlen(str));
⑹FileCreate()   原型:extern PACKAGE int __fastcall FileCreat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功能:创建文件。成功返回其句柄,否则返回-1
  参数:FileName:要创建的文件名
  例:if(!FileExists("KC.C"))hnd1=FileCreate("KC.C");

楼主(2016-01-07):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int iFileHandle;
  int iFileLength;
  int iBytesRead;
  PAnsiChar pszBuffer = 0;
  try
  {
    iFileHandle = FileOpen(Edit1->Text, fmOpenRead | fmOpenWrite | fmShareDenyNone);
    if (iFileHandle > 0) {
      iFileLength = FileSeek(iFileHandle, 0, 2);
      FileSeek(iFileHandle,0,0);
      pszBuffer = new AnsiChar[iFileLength+1];
      iBytesRead = FileRead(iFileHandle, pszBuffer, iFileLength);
      FileClose(iFileHandle);

      for (int i = 0; i < iBytesRead; i++)
      {
        StringGrid1->RowCount += 1;
        StringGrid1->Cells[1][i+1] = pszBuffer;
        StringGrid1->Cells[2][i+1] = IntToStr((int)pszBuffer);
      }
      delete [] pszBuffer;
    }
    else
    {
      Application->MessageBox(
        L"Can't perform one of the following file operations: Open, Seek, Read, Close.",
        L"File Error", IDOK);
    }
  }
  catch(...)
  {
    Application->MessageBox(
      L"Can't perform one of the following file operations: Open, Seek, Read, Close.",
      L"File Error", IDOK);
    delete [] pszBuffer;
  }
}

网友(2016-08-12):
C++ Builder 可以把单片机运行的程序,放在C++ Builder 里面运行不?实现逻辑仿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