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AC8563调不通,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4-13):
DAC8563模块我改了一下在STM32103下运行,怎么调都不行。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大家帮忙看看?模块没问题我在V5的板子上试了。

没调通

网友:
帮顶了,这个模块我一直还没有用过,
不过楼主注意下移植时的引脚配置,估计是引脚配置错误造成的失败。

楼主:
--- LDAC   高电平
        GPIOB12    --- SYNC   SPI片选
        GPIOB13    --- SCLK    SPI时钟
        GPIOB15    --- DIN        MOSI
不知道哦,我就这样接的不知道问题在哪?用的SP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这个模块我一直还没有用过,
不过楼主注意下移植时的引脚配置,估计是引脚配置错误造成的失败。

不知道是不是SPI配置问题,也试着改过,晕啊!!

网友(2015-11-20):
电压的问题,改为5V供电正常了!密码忘了,又注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的问题,改为5V供电正常了!密码忘了,又注册一个。

谢谢告知这个问题。

网友(2016-11-1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DAC8563能不能设置为外参考电压?我的总是默认电压增益为2,我用的参考电压是2.5的,供电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