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关于这个地址译码的PE4,PE5管脚

楼主(2015-04-14):
请教下,关于这个地址译码的PE4,PE5管脚,选择是FSMC_A20,FSMC_A21 ,这个配置好后,是不是他自动输出高低电平来选控制译码器的输出,如果我选择FSMC_A18,FSMC_A23 ,可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你好,

他的这个控制是配置好 后,自动控制的吗 ??

如果他是自动控制的,那他怎么知道我需要选择哪个??

比如:我选择 FSMC_A18,FSMC_A23这两个口,

FSMC_NE3_A、FSMC_NE3_B、FSMC_NE3_C、FSMC_NE3_D 这四个,他怎么知道我要选择哪个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他的这个控制是配置好 后,自动控制的吗 ??

网友:
设置好地址就可以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地址就可以自动控制。

哦,多谢多谢了啊, 还有关于这个 SRAM (2M字节, 16bit) 0x6800 0000      , 这个 0x6800 0000 地址是怎么得来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