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30章 复数FFT的实现

楼主(2015-04-15):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30章 复数FFT的实现

    本章主要讲解复数FFT的浮点和定点Q31,Q15的实现。
    本章节使用的复数FFT函数来自ARM官方库的TransformFunctions部分
    30.1 复数FFT
    30.2 复数FFT-基2算法
    30.3 复数FFT-基4算法
    30.4 总结

30.1 复数FFT

30.1.1 描述

    当前复数FFT函数支持三种数据类型,分别是浮点,Q31和Q15。这些FFT函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于输入信号的缓冲,在转化结束后用来存储输出结果。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省了RAM空间,不需要为输入和输出结果分别设置缓存。由于是复数FFT,所以输入和输出缓存要存储实部和虚部。存储顺序如下:{real[0], imag[0], real[1], imag[1],………………} ,在使用中切记不要搞错。

30.1.2 浮点

    浮点复数FFT使用了一个混合基数算法,通过多个基8与单个基2或基4算法实现。根据需要,该算法支持的长度[16,32,64,...,4096]和每个长度使用不同的旋转因子表。
    浮点复数FFT使用了标准的FFT定义,FFT正变换的输出结果会被放大fftLen倍数,计算FFT逆变换的时候会缩小到1/fftLen。这样就与教科书中的定义一致了。
    定义好的旋转因子和位反转表已经在头文件arm_const_structs.h中定义好了,调用浮点FFT函数arm_cfft_f32时,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即可。比如: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64, pSrc, 1, 1)
    上式就是计算一个64点的FFT逆变换包括位反转。数据结构arm_cfft_sR_f32_len64可以认为是常数,计算的过程中是不能修改的。同样是这种数据结构还能用于混合基的FFT正变换和逆变换。
    早期发布的浮点复数FFT函数版本包含基2和基4两种方法实现的,但是不推荐大家再使用了。现在全部用arm_cfft_f32代替了。

30.1.3 定点Q31和Q15

    定点库提供了基2和基4两种算法,基2算法支持的数据长度[16, 32, 64, ..., 4096],基4算法支持的数据长度[16, 32, 64, ..., 4096]。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基4算法,基4算法比基2算法执行速度要快一些。
    为了防止计算结果溢出,定点FFT每个蝶形运算的结果都要做放缩处理。对于基2算法,每次蝶形运算的结果要做0.5倍的放缩。对于基4算法,每次蝶形运算的结果要做0.25倍的放缩。FFT逆变换也要做相同的处理。相对于标准教科书式的FFT定义,定点FFT的计算结果放缩了1/fftLen(数据)倍。定点FFT的逆变也要做放缩处理,但是跟教科书式的FFT定义是相符的。
    每个FFT变换都需要一个单独的结构体,但结构体中的旋转因子和位反转表可以被重新使用。
    每个数据类型都有一个相关的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函数主要完成如下操作:
l 初始化结构体成员。
l 初始化旋转因子和位反转表指针。
    使用初始化函数是可选的。尽管如此,如果使用了初始化函数,那么结构体不能放在const data段,如果要放在const data段,应当按照如下方法进行初始化: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31 S = {fftLen, ifftFlag, bitReverseFlag, pTwiddle, pBitRevTable, twidCoefModifier, bitRevFactor};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15 S = {fftLen, ifftFlag, bitReverseFlag, pTwiddle, pBitRevTable, twidCoefModifier, bitRevFactor};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31 S = {fftLen, ifftFlag, bitReverseFlag, pTwiddle, pBitRevTable, twidCoefModifier, bitRevFactor};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 S = {fftLen, ifftFlag, bitReverseFlag, pTwiddle, pBitRevTable, twidCoefModifier, bitRevFactor};
*arm_cfft_instance_f32 S = {fftLen, pTwiddle, pBitRevTable, bitRevLength};
    Q15和Q31 FFT使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旋转因数和位反转表。这个表定义了一个最大长度的变换,表的子集可以用于短的变化。

30.1.4 arm_cfft_f32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fft_f32(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 S,
         float32_t * p1,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loating-point CFFT structure.
     [in, out] *p1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in] ifftFlag         flag that selects forward (ifftFlag=0) or inverse (ifftFlag=1) transform.
     [in] bitReverseFlag flag that enables (bitReverseFlag=1) or disables (bitReverseFlag=0) bit
reversal of output.
注意事项:
结构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const float32_t *pTwiddle;
          const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bitRevLength;
      } arm_cfft_instance_f32;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这个函数并计算幅频相应,然后再与Matlab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2048
/* 输入和输出缓冲 */
static float32_t testOutput[TEST_LENGTH_SAMPLES/2];
static float32_t testInput_f32_10khz[TEST_LENGTH_SAMPLES];
/* 变量 */
uint32_t fftSize = 1024;
uint32_t ifftFlag = 0;
uint32_t doBitReverse = 1;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f32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f32_app计算幅频。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rm_cfft_f32_app(void)
{
uint16_t i;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虚部全部置零 */
testInput_f32_10khz[i*2+1] = 0;
/* 50Hz正弦波,采样率1KHz ,作为实部 */
testInput_f32_10khz[i*2] = arm_sin_f32(2*3.1415926f*50*i/1000);
}
/* CFFT变换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求解模值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f\r\n", testOutput[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计算的模值,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计算的模值跟arm_cfft_f32计算的模值做对比。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并给这个数组起名sampledata,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00;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t  = 0:1/Fs:1-1/Fs;        % 时间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x = sin(2*pi*50*t) ;  %原始信号
y = fft(x, N);        %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

subplot(2,1,2);
plot(f, abs(y));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Matlab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subplot(2,1,1);
plot(f,  sampledata);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复数FFT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Matlab和函数arm_cfft_f32计算的结果基本是一直的。

楼主:
30.2 复数FFT基2算法

30.2.1 arm_cfft_radix2_f32

    此函数已经不推荐使用,后面的版本会被删除,故不做介绍。

30.2.2 arm_cfft_radix2_q31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fft_radix2_q31(
    const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31 * S,
    q31_t * pSrc)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xed-point CFFT/CIFFT structure.
    [in, out]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注意事项:
结构const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31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q31_t *pTwiddle;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twidCoefModifier;
          uint16_t bitRevFactor;
      }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31;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这个函数并计算幅频相应,然后再与Matlab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q31_t 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TEST_LENGTH_SAMPLES];
q31_t testOutputQ31[TEST_LENGTH_SAMPLES/2];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radix2_q31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radix2_q31计算幅频。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rm_cfft_radix2_q31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31 S;
fftSize = 1024;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S */
arm_cfft_radix2_init_q31(&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i*2+1] = 0;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31输入参数的范围0-2^31,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2^31 / 20 = 107374182.4
*/
j = i % 20;
      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i*2] = arm_sin_q31(107374182*j);
      printf("%d\\r\\n", 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i*2]);
}
/* 输出结果分割线 */
printf("**************************************************\\r\\n");
printf("**************************************************\\r\\n");
/* 计算CFFT */
arm_cfft_radix2_q31(&S, 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
/* 计算模值 */
arm_cmplx_mag_q31(testInput_radix2_q31_50hz, testOutputQ31,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d\\r\\n", testOutputQ31[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原始信号和计算的模值,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计算的模值跟arm_cfft_radix2_q31计算的模值做对比。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原始信号起名signal,函数arm_cmplx_mag_q31计算的模值起名sampledata,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24;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y = fft(signal, N);        %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

subplot(2,1,2);
plot(f, abs(y));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Matlab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subplot(2,1,1);
plot(f,  sampledata);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复数FFT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Matlab和函数arm_cfft_radix2_q31计算的频率点基本是一致的,而幅值大小不一样是因为调用函数arm_cmplx_mag_q31对数据结果做了移位处理。

30.2.3 arm_cfft_radix2_q15

函数定义:
    void arm_cfft_radix2_q15(
        const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15 * S,
        q15_t * pSrc)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xed-point CFFT/CIFFT structure.
    [in, out]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注意事项:
结构const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15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q15_t *pTwiddle;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twidCoefModifier;
          uint16_t bitRevFactor;
      }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15;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这个函数并计算幅频相应,然后再与Matlab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q15_t 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TEST_LENGTH_SAMPLES];
q15_t testOutputQ15[TEST_LENGTH_SAMPLES/2];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radix2_q15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radix2_q15计算幅频。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rm_cfft_radix2_q15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q15 S;
fftSize = 1024;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S */
arm_cfft_radix2_init_q15(&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虚部全部置0 */
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i*2+1] = 0;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15输入参数的范围[0, 32768),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32768 / 20 = 1638.4
*/
j = i % 20;
      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i*2] = arm_sin_q15(1638*j);
      printf("%d\\r\\n", 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i*2]);
}
/* 输出结果分割线 */
printf("**************************************************\\r\\n");
printf("**************************************************\\r\\n");
/* 计算CFFT */
arm_cfft_radix2_q15(&S, 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
/* 计算模值 */
arm_cmplx_mag_q15(testInput_radix2_q15_50hz, testOutputQ15,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d\\r\\n", testOutputQ15[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原始信号和计算的模值,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计算的模值跟arm_cfft_radix2_q15计算的模值做对比。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原始信号起名signal,函数arm_cmplx_mag_q15计算的模值起名sampledata,加载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24;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y = fft(signal, N);           %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

subplot(2,1,2);
plot(f, abs(y));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Matlab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subplot(2,1,1);
plot(f,  sampledata);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复数FFT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Matlab和函数arm_cfft_radix2_q15计算的频率点基本是一致的,而幅值大小不一样是因为调用函数arm_cmplx_mag_q15对数据结果做了移位处理。

楼主:
30.3 复数FFT基4算法
    如果希望直接调用FFT程序计算IFFT,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30.3.1 arm_cfft_radix4_f32

    此函数已经不推荐使用,后面的版本会被删除,故不做介绍。

30.3.2 arm_cfft_radix4_q31

函数定义如下:
    void arm_cfft_radix4_q31(
    const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31 * S,
    q31_t * pSrc)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xed-point CFFT/CIFFT structure.
    [in, out]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注意事项:
1. 结构const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31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q31_t *pTwiddle;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twidCoefModifier;
          uint16_t bitRevFactor;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31;
2. 为了防止数据饱和,每次蝶形运行的结果都要除以2,故不同的长度的FFT运算的最终结果输出格式不同。具体信息如下:
    Q31 CFFT
    Q31 CIFFT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这个函数并计算幅频相应,然后再与Matlab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q31_t 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TEST_LENGTH_SAMPLES];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radix4_q31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radix4_q31_app计算幅频。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rm_cfft_radix4_q31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31 S;
fftSize = 1024;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S */
arm_cfft_radix4_init_q31(&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i*2+1] = 0;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31输入参数的范围0-2^31,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2^31 / 20 = 107374182.4
*/
j = i % 20;
      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i*2] = arm_sin_q31(107374182*j);
      printf("%d\\r\\n", 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i*2]);
}
/* 输出结果分割线 */
printf("**************************************************\\r\\n");
printf("**************************************************\\r\\n");
/* 计算CFFT */
arm_cfft_radix4_q31(&S, 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
/* 计算模值 */
arm_cmplx_mag_q31(testInput_radix4_q31_50hz, testOutputQ31,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d\\r\\n", testOutputQ31[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原始信号和计算的模值,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计算的模值跟arm_cfft_radix4_q31计算的模值做对比。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原始信号起名signal,函数arm_cmplx_mag_q31计算的模值起名sampledata,加载
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24;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y = fft(signal, N);        %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

subplot(2,1,2);
plot(f, abs(y));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Matlab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subplot(2,1,1);
plot(f,  sampledata);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复数FFT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Matlb和函数arm_cfft_radix4_q31计算的频率点基本是一致的,而幅值大小不一样是因为调用
函数arm_cmplx_mag_q31和arm_cfft_radix4_q31对数据结果做了移位处理。

30.3.3 arm_cfft_radix4_q15

函数定义:
    void arm_cfft_radix4_q15(
        const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 * S,
        q15_t * pSrc)
参数定义: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xed-point CFFT/CIFFT structure.
    [in, out]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注意事项:
1. 结构const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的定义如下(在文件arm_math.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fftLen;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q15_t *pTwiddle;
     uint16_t *pBitRevTable;
     uint16_t twidCoefModifier;
          uint16_t bitRevFactor;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
2. 为了防止数据饱和,每次蝶形运行的结果都要除以2,故不同的长度的FFT运算的最终结果输出格式不同。具体信息如下:
    Q15 CFFT

    Q15 CIFFT

    下面通过在开发板上运行这个函数并计算幅频相应,然后再与Matlab计算的结果做对比。
q15_t 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TEST_LENGTH_SAMPLES];
/*
*********************************************************************************************************
*    函 数 名: arm_cfft_radix4_q15_app
*    功能说明: 调用函数arm_cfft_radix4_q15计算幅频。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rm_cfft_radix4_q15_app(void)
{
uint16_t i,j;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 S;
fftSize = 1024;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 初始化结构S */
arm_cfft_radix4_init_q15(&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按照实部,虚部,实部,虚部..... 的顺序存储数据 */
for(i=0; i<1024; i++)
{
/* 虚部全部置0 */
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i*2+1] = 0;
/* 51.2Hz正弦波,采样率1024Hz。
   arm_sin_q15输入参数的范围[0, 32768), 这里每20次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32768 / 20 = 1638.4
*/
j = i % 20;
      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i*2] = arm_sin_q15(1638*j);
      printf("%d\\r\\n", 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i*2]);
}
/* 输出结果分割线 */
printf("**************************************************\\r\\n");
printf("**************************************************\\r\\n");
/* 计算CFFT */
arm_cfft_radix4_q15(&S, 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
/* 计算模值 */
arm_cmplx_mag_q15(testInput_radix4_q15_50hz, testOutputQ15, fftSize);
/* 串口打印求解的模值 */
for(i=0; i<1024; i++)
{
printf("%d\\r\\n", testOutputQ15[i]);
}
}

运行如上函数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原始信号和计算的模值,下面我们就通过Matlab计算的模值跟arm_cfft_radix4_q15计算的模值做对比。
    对比前需要先将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加载到Matlab中,原始信号起名signal,函数arm_cmplx_mag_q15计算的模值起名sampledata,加载
方法在前面的教程中已经讲解过,这里不做赘述了。Matlab中运行的代码如下:
Fs = 1024;                     % 采样率
N  = 1024;                     % 采样点数
n  = 0:N-1;                     % 采样序列
f = n * Fs / N;                %真实的频率

y = fft(signal, N);           %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

subplot(2,1,2);
plot(f, abs(y));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Matlab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subplot(2,1,1);
plot(f,  sampledata);      %绘制幅频相应曲线
title('复数FFT计算结果');
xlabel('频率');
ylabel('幅度');

Matlab运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中可以看出,Matlab和函数arm_cfft_radix4_q15计算的频率点基本是一致的,而幅值大小不一样是因为调用函数arm_cmplx_mag_q15
arm_cfft_radix4_q15对数据结果做了移位处理。

楼主:
30.4  总结

    本章节内容比较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了解源码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