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窗口中同时添加 控件和旋转指针

楼主(2015-04-16):
新建了一个窗口   想在其中加入一些控件和旋转指针   但是旋转指针加入不上   写好了函数直接调用 不行

回调函数那里不知道怎么弄到底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看看代码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MainTask.h"

WM_HWIN  hWinMain;
WM_HWIN hWinInfo;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zhengchang;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MSG_zhizhen     (GUI_ID_USER + 0x2)

#define countof(Obj) (sizeof(Obj) / sizeof(Obj[0]))
#define DEG2RAD      (3.1415926f / 180)
#define MAG         4

static  const GUI_POINT _aNeedle_0[] = {
  { MAG * ( 0), MAG * (  0 )},
  { MAG * (-3), MAG * (10 )},
  { MAG * (-3), MAG * (60)},
  { MAG * ( 3), MAG * (60 )},
  { MAG * ( 3), MAG * (10 )},
};

typedef struct {
  GUI_AUTODEV_INFO AutoDevInfo;
  GUI_POINT aPoints[7];
    float Angle;
} PARAM;

void _Draw_0(void * p) {
  PARAM * pParam = (PARAM *)p;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_aNeedle_0), MAG * 150,  MAG * 180);

}

void GUIDEMO_A(void) {
    int t0=27000 ;

  PARAM Param;
  GUI_AUTODEV AutoDev;
  GUI_MEMDEV_Handle    hMem;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

    while (1)
    {

        t0-= 100;
        if(t0 < 17000)
        {
            t0 = 27000;
        }

        Param.Angle= t0;
        Param.Angle *= 3.1415926f / 18000;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_aNeedle_0, countof(_aNeedle_0), Param.Angle);
        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amparam.AutoDevInfo, _Draw_0, &amparam);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GUIDEMO_A();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并创建对话框 */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hWinMain=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hile(1)
    {
        GUI_Delay(20);
    }
}

网友:
这个旋转指针函数不能直接往上面加,你可以先实现在对话框上面显示2D图形: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_aNeedle_0), MAG * 150,  MAG * 180);
你先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图形绘制到对话框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旋转指针函数不能直接往上面加,你可以先实现在对话框上面显示2D图形: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_aNeedle_0), MAG * 150,  MAG * 180);
你先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图形绘制到对话框上面。

指针能显示    但是不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能显示    但是不能动

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个函数,通过这个函数实现旋转: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_aNeedle_0, countof(_aNeedle_0), Param.Angle);

楼主:
实在实在是加不进去啊,这个功能按理说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实在是加不进去啊,这个功能按理说应该能实现吧?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