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实现点击EDIT后弹出一个对话框

楼主(2015-04-18):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点击EDIT后能弹出一个对话框,再次点击时关闭对话框,我的程序如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22                          *
*        Compiled Jul  4 2013, 15:16:01                              *
*        (c)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4)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24, 0, 271, 479,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83, 87, 80, 20,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2[]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408", ID_FRAMEWIN_0, 50, 150, 100, 10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1", ID_BUTTON_1, 10, 10, 43,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Win2;
  int     NCode;
  int     Id;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DecMode(hItem,600,0,10000,0,0);
//    WIDGET_SetEffect(hItem, DEFAULT_WIDGET_EFFEC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i=!i;
                if(i)
                 {
                    hWin2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2,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2), NULL,0, 0, 0);
                }
             else
                     GUI_EndDialog(hWin2, 0);
//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2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但现象是我一点击EDIT他能弹出对话框,但弹出之后马上就死机了,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
怎么还是犯这个错误,创建的对话框句柄是局部变量:    WM_HWIN hWi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是犯这个错误,创建的对话框句柄是局部变量:    WM_HWIN hWin2;

不好意思版主,有点懵了,不过我改成static WM_HWIN hWin2;他还是不行的,还是会卡死的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使用局部变量使用习惯了,能不能把变量i也设置成全局变量。修改后就没有问题了,完整代码如下,在模拟器上面可以正常运行: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28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
distributed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GUIDEMO_Start.c
Purpose     : GUIDEMO initialization
----------------------------------------------------------------------
*/
#include "GUI.h"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22                          *
*        Compiled Jul  4 2013, 15:16:01                              *
*        (c)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4)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24, 0, 271, 479,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83, 87, 80, 20,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2[]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408", ID_FRAMEWIN_0, 50, 150, 100, 10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1", ID_BUTTON_1, 10, 10, 43,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WM_HWIN hWin2;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DecMode(hItem,600,0,10000,0,0);
//    WIDGET_SetEffect(hItem, DEFAULT_WIDGET_EFFEC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i=!i;
                if(i)
                 {
                    hWin2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2,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2), NULL,0, 0, 0);
                }
             else
                     GUI_EndDialog(hWin2, 0);
//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2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CreateWindow();
    while(1)
{
  GUI_Delay(20);
}
}
/*************************** End of file ****************************/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真的是使用局部变量使用习惯了,能不能把变量i也设置成全局变量。修改后就没有问题了,完整代码如下,在模拟器上面可以正常运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