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将F4的例程移植到STM32F407VGT6的板子上,串口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4-20):
我把论坛中的F4的例程,移植到我的F4 discovery上,然后把PA9,PA10通过USB转串口芯片接入到电脑,使用printf,串口显示不对,接收的数据个数也不对,波特率已经是115200了。
附件是我的工程,麻烦帮我测试下看看。谢谢!

网友:
确定你的USB转串口是是不是RS232转USB,如果是的话,你还需要接一个RS232的PHY芯片,比如MAX232这些。

楼主:
用到是PL2303

楼主:
我把F429的”串口printf功能“程序,下载到429板子也是用PA9,PA10,同样接法,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正确显示printf的内容

网友:
说明你的主频不对,把F4 dis板子的主频设置为168MHz试试。感觉你的工程应该不是168MHz。

楼主:
估计是串口1有问题了,试了下串口2、3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串口1有问题了,试了下串口2、3都没有问题

串口1是不是有复用其他功能,或者外接其它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