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float类型数据加法问题

楼主(2015-04-22):
void print(float num)
{
    u8 tmp[2];
    u8 i = 0;
    u16 s = 0;
//    float s = 0;
//    sprintf(tmp,"%06.2f",num);
//    s = atof(tmp);
    s = (u16)(num*100);
    tmp[0] = s>>8&0xff;
    tmp[1] = s&0xff;
    for(i=0;i<2;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 USART_FLAG_TC) != 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2,tmp);
    }
}

void SendTemperature(float* Max1,float* Min1,u8 location)
{
    u8 i = 0;
    u8 tmp[2];
    location -= 0x30;

    if(location>=1&&location<=8)
    {
         print(Max1[location-1]);
         print(Min1[location-1]);
         print((Max1[location-1]+Min1[location-1]));

        tmp[0] = (u16)(Max1[location-1]*100)>>8 &0xff;
        tmp[1] = (u16)(Max1[location-1]*100)&0xff;
        for(i=0;i<2;i++)
        {
                printf("%X",tmp);
        }
        tmp[0] = (u16)(Min1[location-1]*100)>>8&0xff;
        tmp[1] = (u16)(Min1[location-1]*100)&0xff;
        for(i=0;i<2;i++)
        {
                printf("%X",tmp);
        }
        tmp[0] = (u16)((Max1[location-1]+Min1[location-1])*100)>>8&0xff;
        tmp[1] = (u16)((Max1[location-1]+Min1[location-1])*100)&0xff;
        for(i=0;i<2;i++)
        {
                printf("%X",tmp);
        }
        printf("\r\n");

    }
}

Max1,Min1都是两位小数的float类型的数据,如90.12,但是求和就会少0.01.求大神支招。

网友:
建议先不用你的这个函数,直接用浮点数累加算算,算一天,看看有错误没有,排查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