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图标显示

楼主(2015-04-22):
用imagelcd做的32位真彩图标,RGBA,A全是0,透明显示不出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软件转换ARGB图标还没有用过,你可以参考V5板子的出厂程序,这个程序里面有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转换,也有提供图标和转换后的数据,你可以也用这个图标做做对比下。

我一直用的emWin的软件搞。不知道这个软件生成的适合裸机上面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