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2d图形更新

楼主(2015-04-23):
如何在窗口或对话框中更新2d 图形? 在wm—paint中绘制后  如何进行更新?

网友:
定时器实现更新。具体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定时器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实现更新。具体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定时器章节。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Main = pMsg->hWin;
      PARAM * pParam = (PARAM *)(pMsg->Data.p);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if (pParam->AutoDevInfo.DrawFixed) {
    GUI_ClearRect (60,  60,  159, 159);
  }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 countof(_aNeedle_0), 65*MAG, 155*MAG);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请问我这样使用     GUI_AA_FillPolygon有错误吗  为什么出不来正确的图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