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外置的sram问题

楼主(2015-04-23):
现在的sram,用的em681fv16bu-55,但是发现数据不正常
存0-206的数据读出来是这样的

  9  10  11  12  13  14  15  8  9  10  11  12  13  14  1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前面的8位数据把后面的覆盖了,然后重复前面的八位数据,请帮忙啊,谢谢。

驱动代码: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4;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0   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0   2 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0    8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 0  9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  0 10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0 1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1 1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0 1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0 1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3

求帮忙看看

网友:
看着也没啥问题,方便看下SRAM这部分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