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用 C++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用来合并图片,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2021-04-25升级至V0.3)

楼主(2015-04-24):
【原创】
用 C++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用来合并图片,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可以输出地址  。
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复制到硬盘即可执行。

文件合并助手(V0.3).exe

网友:
这个功能非常好啊,要不还得计算,好麻烦。

网友(2015-12-03):
不知道能否合并bin文件

网友:
怎么调用这个图片呢?

怎么用 GUI_DrawBitmap();呢? 且不占用额外的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合并bin文件

可以的,合并bin文件很合适,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用这个图片呢?

怎么用 GUI_DrawBitmap();呢? 且不占用额外的RAM
这个用来放到RA8875的图库flash的。
如果板子上面有NOR Flash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件生成bin文件,只有数据的流位图,不含头文件数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
生成多个bin的话,可以使用这里的软件进行合并,然后放到NOR Flash里面就可以。

调用的时候,提供一个这种结构体的数据即可:

const GUI_BITMAP bm1 = {
  800, // xSize
  480, // ySize
  1600,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0x64436400),  // 这里可以直接写nor的地址,STM32可以直接访问。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网友(2017-06-20):
功能很强大是自己写的?我也想用C#模仿一个

网友(2019-11-12):
学习了,谢谢硬汉老师!

网友(2021-04-25):
升级软件到0.3版本

网友C:
可以稍微开源一下吗,想在开头再加上识别包头和CRC长度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稍微开源一下吗,想在开头再加上识别包头和CRC长度之类的

我跟开发人员说下。

网友D(2023-03-09):
这个假如说,我将第二栏的地址改为更大的值,中间空余部分是填了0嘛,硬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假如说,我将第二栏的地址改为更大的值,中间空余部分是填了0嘛,硬汉哥~

第2栏不是用户指定的,是根据你的文件大小自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