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为什么 os_mut_wait()  延时不起作用?

楼主(2015-04-27):
一个项目中使用的一句话
     OS_RESULT res;

    res = os_mut_wait(&MUT_CNow,0x0001);    printf(":%d",res) ;

   一旦不能立即返回,就会死在这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程序一直在等 MUT
os_mut_wait  这个函数是是超时后,会直接返回吗? 为什么就是不返回呢,而是死等呢

请大哥给个解释一下,可否
仔细研究RTX中....

网友:
看下这个配置了没有:
// Standard library system mutexes
// ===============================
//  Define max. number system mutexes that are used to protect
//  the arm standard runtime library. For microlib they are not used.
#ifndef OS_MUTEXCNT
#define OS_MUTEXCNT    8
#endif

楼主:
谢谢,明天去仔细看下
仔细研究RTX中....

楼主:
急死了  还是不行
仔细研究RTX中....

楼主:
原来 4.72的版本 不行,有问题,  发展到 4.74 版本 就好多了.

估计 到了 V5 版本 可能会更好一些
仔细研究RTX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