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JLINK下载字库文件到开发板说明

楼主(2015-04-27):
JLINK配置文件必须使用下面这个:

字库
1. 支持12点阵,16点阵,24点阵以及32点阵汉字。
2. 6X12点阵的ASCII,8X16点阵的ASCII,12X24点阵的ASCII,16X32点阵的ASCII。

======================================================================
操作说明,实际过程很简单。
第1步:Windows  开始菜单->Segger->J-Link ARM V4.41->J-Flash ARM  (安装的不同版本,VX.XX

第2步:打开后,加载文件夹:烧写到NOR Flash的数据中的文件STM32-V5_NOR.jflash,加载方法如下:

第3步:打开后加载文件:font.bin,加载方法如下:

第4步: 加载后,弹出如下界面

第5步:最后一步操作,一般很稳定,一次就能下载成功。

至此就可以成功下载了。

网友(2015-10-24):
如何制作自定义的字库,比如说雅黑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制作自定义的字库,比如说雅黑字库~

使用emWin的小软件FontCvt就可以了。

网友:
开源V5_NOR?

楼主:
是开源的,可以编辑器打开,里面手动配置的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