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 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5-04-28):
请问ucosiii 在OS_TASK_SW进到HardFault_Handler,都会有什么原因?

楼主:
任务堆栈看过,最高的只使用到71%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是偶然出现,还是上机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函数是执行任务切换功能的。

楼主:
这个情况调试时,每次复位运行都会出现,其中有个任务是统计所有任务运行状态,可以看到一次统计状态,然后就跳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先注释掉几个任务,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排查了,看看是那个任务导致的,然后在锁定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