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LISTVIEW如何固定列表头宽度

楼主(2015-05-04):
LISTVIEW设置好行列数,行列宽度,但是移动列表头相邻列分界处,列宽总会被改变,试了好几个库函数还是可以改变,到时emwin支持固定列表头功能吗?使用版本:V5.26

网友:
使用这个函数先获取header控件的句柄:LISTVIEW_GetHeader()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进行设置:
HEADER_SetDragLimit()   将拖动项目限制设置为开或关。

楼主:
这个函数已经用过了,都不行
HEADER_SetDragLimit()手册描述如下
Sets the limit for dragging the dividers on or off. If the limit is on, a divider can only be
dragged within the widget area. If the limit is off, it can be dragged outside the widget.
这个函数应该只是限制拖动区域,但是始终可以拖动,其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库函数了,哎,纠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