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按钮长宽比例太大响应触摸的问题

楼主(2015-05-04):
奇怪问题:当按钮长宽比例大于 1:2.5 时,按钮在其中央处比较准确的响应触摸,在按钮左边或右边触摸响应就很差,10次可能有最多2次,在VC6.0中仿真,结果也差不多,比例相差太多,响应位置不协调,请教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版本v5.26

网友:
不使用按钮的皮肤色试试。

楼主:
关掉皮肤色效果还是一样,我再看看是否是触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