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IAP 带RTX的系统的APP不能跳转运行,IAP不带RTX的APP则正常运行

楼主(2015-05-05):
大家好!我遇到,STM32F103 在线编程IAP 带RTX的系统的APP不能跳转运行,IAP不带RTX的APP则正常运行,不知怎回事?不带RTX的APP就正常!

网友(2016-01-28):
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2017-08-02):
检查其中的system_stm32f4xx.c 文件,找到systemInit()函数。
将其中的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改成:
SCB->VTOR = FLASH_BASE | 0x00004000

重新下载后,RTOS 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