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IAP在线编程 带RTX的应用程序,不能跳转运行

楼主(2015-05-05):
  IAP在线编程 带RTX的应用程序,不能跳转运行问题,我想可能是RTX的初始化问题,但找了2天,还是找不出!请大神们指导指导呀!

网友(2017-08-02):
检查其中的system_stm32f4xx.c 文件,找到systemInit()函数。
将其中的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改成:
SCB->VTOR = FLASH_BASE | 0x00004000

重新下载后,RTOS 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