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4.3寸触摸屏的资料

楼主(2015-05-07):
没有4.3寸触摸屏的详细资料啊,光盘里说得要发邮件要,能不能给发一下啊,急急急,麻烦了

网友:
在我们开源的V5光盘里面也有资料,你可以下载参考:
光盘A: http://pan.baidu.com/s/1sjLoRbZ
光盘B: http://pan.baidu.com/s/1jGraW0Q

楼主:
谢谢了,我想请问一下,我做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板是不是就可以驱动触摸屏?不需要其他的电路部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想请问一下,我做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板是不是就可以驱动触摸屏?不需要其他的电路部分了吧/

楼主:
多谢帮助!也就是说只要把触摸屏的30个脚(我的屏是买安富莱X3带的)连接到对应的最小系统板的io口就可以?希望能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我问了很多淘宝商家,他们说他们卖的最小系统板不能接触摸屏,所以很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帮助!也就是说只要把触摸屏的30个脚(我的屏是买安富莱X3带的)连接到对应的最小系统板的io口就可以?希望能解答一下,谢谢

可以的。遇到什么问题了可以咨询我

楼主: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