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mp 图片显示 24bit 32bit 请教??

楼主(2015-05-08):
bmp 的 1bit, 4bit, 8bit, 16bit 显示都正常,唯独这个24bit 与 32bit 显示不正常,

大侠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

24、32 位转化为 16位的:#define BMP_GET_RGB_565_CONVERT(red, green, blue) (u16)( (u16)((red >> 3) << 11) | (u16)((green >> 2) << 5) | (u16)(blue >> 3) )

320x480 32bit 源图片

320x480 32bit  单片机显示的图片

32bit 读取函数
                                        for (i = 1; i <= bh.height; i++)
                                        {
                                                f_read(&fsrc, (u8 *)&bmp_buffer[0], line_byte, &counter);

                                                for (j = 0; j < bh.width; j++)
                                                {
                                                        __IO u8 r=0,g=0,b=0;
                                                        ILI9486_SetCursor((x + j), ((y + bh.height) - i));                        //解决图片显示上下反的问题

                                                        r = bmp_buffer[j * 4];
                                                        g = bmp_buffer[(j * 4) + 1];
                                                        b = bmp_buffer[(j * 4) + 2];
                                                        LCD_RAM = (u16)( (u16)((r >> 3) << 11) | (u16)((g >> 2) << 5) | (u16)(b >> 3) );

                                                }
                                        }

320x480 24bit 源图片

320x480 24bit  单片机显示的图片

24bit 读取函数
                                        for (i = 1; i <= bh.height; i++)
                                        {
                                                res = f_read(&fsrc, (u8 *)bmp_buffer, line_byte, &counter);                        //读取24位的*.bmp的颜色数据格式: BGR,切记

                                                for (j = 0; j < bh.width; j++)
                                                {
                                                        __IO u8 r=0,g=0,b=0;
                                                        ILI9486_SetCursor((x + j), ((y + bh.height) - i));                        //解决图片显示上下反的问题

                                                        r = bmp_buffer[j * 3];
                                                        g = bmp_buffer[(j * 3) + 1];
                                                        b = bmp_buffer[(j * 3) + 2];
                                                        LCD_RAM = (u16)( (u16)((r >> 3) << 11) | (u16)((g >> 2) << 5) | (u16)(b >> 3) );

                                                }
                                        }

网友:
楼主的图片亮瞎了

应该是颜色错位了导致这种情况。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亮瞎了

应该是颜色错位了导致这种情况。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你好,已经解决了,原因就如你说的

有没有可以支持微软雅黑字体的汉字库去摸软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