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发布一个emWin外置GB2312或者XBF字体到SPI 或者NOR的完整方案

楼主(2015-05-12):
说明:
0. GB2312编码和Unicode编码的XBF字体的配置是一样。
1. 支持12点阵,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的汉字显示。
2. 支持12点阵,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的ASCII半角和全角字符。
3. 提供字体放在spi flash和nor flash两种方法,不使用文件系统,实际测试放在spi flash显示速度较快。
4. 使用文件系统时,将字库放到SD等外部存储器中的方法在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里面已经有了,就不再重新制作了。
5. SPI FLASH中的字库通过SD进行复制。

=======================================================================
GB2312编码宋体显示效果:

Unicode编码的XBF字体

=======================================================================
GB2312编码宋体外置到SPI FLASH显示速度测试:

工程下载:
第71期:外置字库到NOR FLASH(GB2312字库)
http://pan.baidu.com/s/1c0lOSpi

第71期:外置字库到SPI FLASH(GB2312字库)
http://pan.baidu.com/s/1sjsPRrB

第71期:外置字库到SPI FLASH(XBF格式字体)
http://pan.baidu.com/s/1kTEGRhP

网友:
这个gb2313 字体做法,在emwin手册上没有看到啊。。。貌似是借用了ucgui中方法,是这样吗???

和xbf模式比较,两者运行速度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b2313 字体做法,在emwin手册上没有看到啊。。。貌似是借用了ucgui中方法,是这样吗???

和xbf模式比较,两者运行速度有何区别

是的。
比xbf字体显示要快。

网友:
请问汉哥,
1、那个字库文件是如何制作的??
2、代码中那个字体偏移地址如何得到的啊??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F61BA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0021715C
#define   XBF_Font32BaseAdd    0x0040F0D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汉哥,那个字库文件是如何制作的??

xbf的字库是用emWin自带的FontCvt软件制作的,GBK的字库是用的现成的。是别人制作的。

网友:
再次请问汉哥,

代码中那个字体偏移地址如何得到的啊??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F61BA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0021715C
#define   XBF_Font32BaseAdd    0x0040F0D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问汉哥,

代码中那个字体偏移地址如何得到的啊??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F61BA

网友:
根据不同字体所占空间的大小指定的。

网友:
版主,您好。代码我看后,有一个地方不是理解,就是SPI FLASH里面的字模数据和数据显示是怎么衔接起来的。在那个文件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您好。代码我看后,有一个地方不是理解,就是SPI FLASH里面的字模数据和数据显示是怎么衔接起来的。在那个文件里呢,谢谢!
看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这个部分,基本一样的,只是这里使用的是SPI FLASH,教程里面用的是SD卡。

网友(2015-11-17):
版主,你好,请问下《外置字库到SPI FLASH(XBF格式字体)》这个例程中,拷贝到sd卡中的font.bin文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XBF怎么转为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请问下《外置字库到SPI FLASH(XBF格式字体)》这个例程中,拷贝到sd卡中的font.bin文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XBF怎么转为bin文件?

直接改xbf后缀为bin即可。

网友:
多谢版主,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实现了汉字显示,但是发现你那四个字库里好多字没有。然后还想问下,怎么把四个字库做到一个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版主,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实现了汉字显示,但是发现你那四个字库里好多字没有。然后还想问下,怎么把四个字库做到一个文件里。

使用我们这里的bin文件合并助手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

网友:
版主,再问一下,MDK编译某些中文字体是编译通不过,MDK版本是5.17,文件是utf-8,然后MDK中选了 UTF-8   GB2312,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再问一下,MDK编译某些中文字体是编译通不过,MDK版本是5.17,文件是utf-8,然后MDK中选了 UTF-8   GB2312,都不行

已经解决,用notepad++,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那种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用notepad++,把文件编码转为UTF-8编码模式,之前打开显示的编码模式是UTF-8无BOM格式,那种是不行的。

不好意思啊,刚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自己定义的字库呢,该怎么来?
比如 宋体雅黑 2PP抗锯齿, 18号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自己定义的字库呢,该怎么来?
比如 宋体雅黑 2PP抗锯齿, 18号字体,

自定义字库好像不行,不过你可以在电脑上面安装任意其它的字体,然后用emWin的FontCVT小软件转换这个字体。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之前已经实现了SPI FLASH的方法,由于字体的大小字号不一样,因此还得用到XBF方式的方便

网友:
不过我在自己制作XBF字库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比如我做的是16×16的大小应该是32个字节,但是发现变成了64个字节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我在自己制作XBF字库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比如我做的是16×16的大小应该是32个字节,但是发现变成了64个字节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哦
你是如何知道16*16生成的是64字节,XBF的内部结构还真没有研究过。
另外16*16这种标准点阵用在等宽字体上面才合适,比如宋体的GB2312编码是32字节的。

网友(2018-08-06):
先收藏,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