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配置的信息怎么与其他模块进行交互。还有配置的信息怎么保存,下次开机还是配

楼主(2015-05-15):
emwin配置的信息怎么与其他模块进行交互。还有配置的信息怎么保存,下次开机还是配置的内容?

网友:
emWin主要是在回调函数的消息里面出来相关事务。

参数保存可以使用EEPROM,下次开机加载一下。或者其他的存储器进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