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i4730 ???

楼主(2015-05-15):
*********************************************************************************************************
*    函 数 名: SI4730_WaitStatus80
*    功能说明: 读取Si4730的状态,等于0x80时返回。
*    形    参: _uiTimeOut : 轮询次数
*              _ucStopEn : 状态0x80检测成功后,是否发送STOP
*    返 回 值: 0 失败(器件无应答), > 1 成功, 数字表示实际轮询次数
*********************************************************************************************************
*/
uint32_t SI4730_WaitStatus80(uint32_t _uiTimeOut, uint8_t _ucStopEn)
{
     uint8_t ack;
     uint8_t status;
      uint32_t i;

    /* 等待器件状态为 0x80 */
    for (i = 0; i < _uiTimeOut; i++)
    {
        i2c_Start();
        i2c_SendByte(I2C_ADDR_SI4730_R);    /* 读 */
        ack = i2c_WaitAck();
        if (ack == 1)
        {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0;    /* 器件无应答,失败 */
        }
        status = i2c_ReadByte();     // 这个地方 始终都没有读出 0x80, 0x81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if ((status == 0x80) || (status == 0x81))    /* 0x81 是为了执行0x23指令 读取信号质量 */
        {
            break;
        }
    }
    if (i == _uiTimeOut)
    {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0;    /* 超时了,失败 */
    }

    /* 成功了, 处理一下第1次就成功的情况 */
    if (i == 0)
    {
        i = 1;

    }

    /* 因为有些命令还需要读取返回值,因此此处根据形参决定是否发送STOP */
    if  (_ucStopEn == 1)
    {
        i2c_NAck();
        i2c_Stop();
    }
    return i;
}

网友:
主控芯片是F1还是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是F1还是F4

f4

网友:
你在V5板子上面测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V5板子上面测试效果如何

能够识别到si4730的芯片